新鲜出炉:HM86、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三

楼主(2013-11-26):
1、新鲜出炉:HM86、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一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716939-1-1.html
2、新鲜出炉:HM86、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717608-1-1.html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86、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三
图纸:广达 BDBE_B2A
这次继续分析待机3V\5V系统电压产生过程:这里采用的待机芯片是RT8223P,是一款新型的待机芯片,和以往设计有一点点不同!
一、首先,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的待机芯片,因为没有找到RT8223P的芯片数据手册,那我就先拿RT8223M的芯片数据手册来看看吧,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。
1、公共点VIN经过PR1131给RT8223P芯片第16脚VIN提供电压,如下图:

这个VIN脚是给芯片内部的LDO模块提供动力的,如下图:

2、上图中可以看到,芯片的第13脚EN脚是VREG3\VREG5两个线性电压和REF参考电的开启脚,它受控于温控电路SYS_SHDN#,下面看一下EN脚的引脚说明:

EN:主开启输入,逻辑高电平时开启VREG3\VREG5\REV,逻辑低电平时关闭。。。
简单的说,在系统没有过温的情况下,EN为高电平,自动产生VREG3、VREG5、REF,VREG3从芯片第8脚输出3V电压,改名为+3VPCU。VREG5从芯片第17脚输出5V电压,改名为+5VPCU,REF从第3脚输出2V电压,改名为+2VREF.这个2VREF经过PR1129给芯片第4脚TONSEL供电,为VOUT1\VOUT2脚设置频率300KHZ\375KHZ,具体见以下引脚说明:

3、VREG5产生后,除了去了温控电路及其它电路外,还给芯片内部的提供电流源,如下图:

4、+3VPCU产生后,分别给EC提供待机供电压,如下图:

+3VPCU同时还会送给PCH,给RTC电路供电,RTC模块得到供电后开始工作,

注意:HM8X的PCH的RTC模块貌似多了几个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,如下图:

这几个信号如果不正常会引起什么故障,现在还不知道,等以后有实物了再去验证
5、HM8X的时序我还不是很清楚,但是我认为,当PCH以上条件满足后,会发出一个SUSCLK信号给EC的第77脚,为EC提供待机时钟:

EC的复位信号VCC_POR#,它直接被+3VPCU上拉,不需要延时。如下图:

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除了ACIN之外,还多了个AC_SET_EC,这好像也是和以前的不同之处,如下图:

6、EC得到+3VPCU供电、SUSCLK时钟、VCC_POR#复位、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这些条件后,还有一个必备条件--EC程序,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EC是自带程序?还是通过读取别的程序?,但是我发现这个EC和以前的机子上的也不一样,它多了一个ID EEPROM存储器芯片:

这个EEPROM的1、2、3、4、7脚全部GND,只有8脚是+3VPCU供电、5、6脚和EC通讯

7、当EC的以上条件满足后,会发出S5_ON信号给RT8223P的第18脚ENC脚,去开启RT8223P的两路PWM电路,
注意: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描述,这个RT8223P除了ENC是PWM的开启之外,ENTRIP1、ENTRIP2也是两路PWM的开启,但是这个芯片的ENTRIP1和ENTRIP2还有另外一个功能--那就是极限电流设置。下面看一下芯片内部的描述吧:

图中大概意思是说:ENTRIP1\ENTRIP2这两个脚可以作为通道1和通道2的开启脚,也可以作为极限电流设定脚,通过电阻到地设定一个极限电流值,当PHASE1\PHASE2两个脚检测到下管Rds(on)的电流超过某个值时,就会关闭两路PWM,如果这两个脚悬空,当这两个脚的电压值超过4.5V时,也会关闭两路PWM,至于Rds(on)请看下图中实际应用

在这个图纸中ENTRIP1和ENTRIP2并没有直接作为开启信号使用,而是通过两个电阻到地,作为极限电流设置使用,如下图;

下面接着看ENC的引脚说明,看它是怎么样去开启两路PWM的:

意思是说:SMPS(也是PWM)开启输入,抬高VREG3或VREG5打开两个通道,对地短路将关闭他们。
在这个图纸中,ENC确实被+3VPCU通过PR1135上拉,同时受控于S5_ON,如下图

8、当这个ENC脚收到EC发过来的S5_ON信号后,就会开启两路PWM模块,驱动两路上下管轮流导通,产生+3V_S5、+5V_S5两个电压(这些我就不细说了),这个+3V_S5和+5V_S5电产生后,经FB1\FB2两脚反馈电阻分压反馈给芯片内部比较,如无异常,将会从23脚输出DDPWRGD信号,下面看一下FB1\FB2两脚的引脚说明:

图中说:FB1\FB2是SMPS1和SMPS2反馈输入端,经过电阻分压,通过调整电阻阻值,可调节2V到5.5V电压输出。。。
另外这个+3V_S5和+5V_S5电压送给了PCH的其它模块供电,同时还送给了EC等其它很多地方,这里就不一一截图说明了,你们自己可以到论坛下载图纸,去追查一下这两个电的去向。

二、总结:1、RT8223的第18脚在图纸中标的是EMC,但在数据手册中是ENC,不知道是不是画图的人搞错了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RTC电路多了几个信号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3、EC多了个ID EEPROM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4、EC自身是否自带程序?不得而知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5、RT8223P是一款新的3V、5V待机芯片,它的设计和以往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。。
以上这些问题还有待后续实物论证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rt8223p和RT8223M 51125 cj=bb rt8205 cj=bk CL=BJ 代换的

网友:
再来看看VREG3\VREG5\REF\ENC\VOUT1\VOUT2的工作时序:
如下图:

网友:
版主写的好详细,期待明天的公布,这上面可以学到很多

网友:
这些资料不错,以后碰到了要验证一下!

网友:
都三了~~~~二我还没看呢~~上次就看了个一~~

网友:
非常深入的分析,崇拜

网友:
会不会这个存储芯片不用spi总线了,改成用mbdata  mbclk总线来传输呢

网友:
很不错  值得学习  谢谢了

网友:
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技术,唉!

网友A:
在供电层面,楼主应该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DDR3L的1.35V。还有最重要的+VCC_GFX(集显供电)电压没有了,被CPU内部消化了!

网友B:
楼主参照的是广达的 npce885 +fch/pch吧,这个npce885lodg 应该是带程序的。正在修这么一台,强制开启35vs5 正常输出,正常触发的话,35v保护,还没查出来哪得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供电层面,楼主应该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DDR3L的1.35V。还有最重要的+VCC_GFX(集显供电)电压没有了,被CP ...

S3\S0的电后面会讲,现在讲的是待机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参照的是广达的 npce885 +fch/pch吧,这个npce885lodg 应该是带程序的。正在修这么一台,强制开启35vs5 ...

我分析是的广达BDBE的图纸,NPCE985LA0DX  HM87芯片组,和你的不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WORD文件,发给我。到时我们讲远程时,可以对比你的一个个核对~
你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了

网友:
的确是货真价实的专家~

网友C:
楼主,你太犀利了,您那就职啊,我跟你混学徒好不,五体投地的佩服啊。

网友:
新板子的设计集成度更高,附属越来越少,以后的维修就简单多了

网友:
精华呀,值得我们收藏

黄鑫船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网络好卡呀打个字都鸡巴慢死了

我怎么还是维修学徒呀

黄鑫船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太犀利了,您那就职啊,我跟你混学徒好不,五体投地的佩服啊。

多看少发言

黄鑫船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学习限了学习好

黄鑫船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就是太深奥
,不懂

黄鑫船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么新啊aaaaa

黄鑫船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谢分享;学习了;

黄鑫船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谢分享;BCMCBXMZCBFFZ,<zxcJK.z

黄鑫船 -8 严禁灌水,请阅读论坛管理总则

网友:
版主好样的,正缺这个呢

网友:
真强大,能理解透彻也不容易

网友:
今天又看了翩,真好,谢谢

网友:
芯片内部模块电路还是糊里糊涂的。

网友:
多了个AC_SET_EC,
我也看不懂这个是什么信号,楼主能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再次看了扁,精华,膜拜你

网友:
ID EEPROM是键盘控制器?

网友:
版主的分析让我们认识的更深入一些了

网友:
这样的新型芯片更加强大了,受控于更过的信号来产生电压。而更多的信号(如LVDS)都受控于CPU了,莫非以后真的开机不显就换CPU了吗,呵呵

网友:
什么时候我们才达到楼主的水平呢

网友:
关于EC程序的问题,,,我研究过一个HM67的机器,实物,,,发现,把BIOS拿掉,或者清空,刷错程序,,会引起待机不正常,,,,,机器只有一个BIOS,,同时并挂在EC和桥的下面,,,,,可以肯定的是,那个板子,EC是不带程序的,外面买的新EC,是能正常使用的!

网友:
1,我这里有RT8223P的DATE SHEET,   ENC确实被误写成EMC.
2,那个ID EEPROM应该是一个临时的记忆ROM,他的WP是接地的,也就是说电脑在启动后可以自由对此ROM进行读写操作.
3,EC本身就是带程序的, EC的GPIO脚本身也是有定议的,只不过主板厂家怎么利用这些GPIO罢了.

个人观点,呵呵.还请大神莫怪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