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4736ZG黑屏问题

楼主(2013-11-26):
小白一个,无头绪,在论坛看了好多篇贴子,就照着贴子上说的更换掉cpu后面的OE907电容,问题依旧。问题是这样的,进入系统不用独显正常。如果使用显卡进入系统会黑屏,进入系统后自动进入睡眠状态,必须关掉那个合上盖子会自动睡眠才不会这样。外接显示器不接笔记本本-本身的屏幕时屏幕经常一闪一闪的,就像接有2个显示器一样,外接的显示器会显示扩展部分的画面。个人感觉是控制屏幕部分和控制合上盖子就睡眠的线路出问题了,可惜是小白,求各位大神帮助

网友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为什么不看下显卡呢

网友A:
亲,你有风枪吗?可以用风枪先吹一下显卡看看什么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,你有风枪吗?可以用风枪先吹一下显卡看看什么情况

没有,工具就一电烙铁和一万能表....

网友:
不用看了。显卡

网友:
讯维有你 积分更精彩

网友:
弄一下显卡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百分百显卡,加焊必好,就是用不久。最好换最新封胶的显卡芯片。这个显卡芯片好像挺贵。宏基的通病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应该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如何检查显卡?本人是菜鸟

就是加焊显卡   一般都OK

网友:
昨晚在cpu后面加焊了一个330电容,现在用着,不知道是否会掉电黑屏。一开始我换电容时是用3个470和2个330换上去的,因为技术 不好,其中2个470和1个330在一边,另一个470和330在一边,昨晚就在470+330那边再加一个330(忘了拍相了)。今天一早就开机了,继续测试看看多久掉电。PS:上次把CPU旁边的一个陶瓷电容搞短路了,昨晚焊时又把一个点陶瓷电容搞掉了。。。。。都没有加上

网友B:
应该显卡虚焊或者供电不足,发现用显卡跑测试或者放久视频都会掉电自动关机。因为工具不足知识不足不好弄了

网友:
前两天修同样的机器开机几秒掉电   把大电容换成4个330就好了

网友:
4736ZG 搞NEC电容  换4个330一般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显卡虚焊或者供电不足,发现用显卡跑测试或者放久视频都会掉电自动关机。因为工具不足知识不足不好弄了

我有一台一样的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台一样的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的

其实我感觉不是显卡虚焊的问题,我更觉得是供电和控制供电部分出问题,因为我试过没合盖子进了系统就直接休眠了,后来进安全模式把合上盖子不执行任何操作才能进系统。而且外接显示器时我根本不接笔记本自带的屏幕有时也会显示有2个显示器,而且自动切换屏幕的画面就像有2个屏幕一样

网友C:
我那一台开PPS或跑鲁大师
是会黑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那一台开PPS或跑鲁大师
是会黑屏的

我的是直接关机了。。。。我的显卡散热也不好,原来热管上的硅脂被我擦掉,用自己的散热更差。。。而且笔记本的显卡和散热的管距离都差不多有2毫米

网友C:
后来检测出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,更换显卡

网友:
NEC大电容不用换,并联一到两个330的电容就好了

网友:
我已经把原来的Oe907换了,换成3个470+3个330的并在一起,还是不行,也有可能是我水平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后来检测出是显卡问题

可能是吧,但是我肯定没有工具换这个玩意....当初我清尘时把显卡的原来硅脂清掉了,一时找不到硅脂就随便找了个显卡显存上面的玩意垫上去,可能是这样搞到显卡过热出问题了

网友(2014-06-27):
我有一个,加焊也一样不显- 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