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3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11-26):
今天遇到一台惠普CQ43的 客户当时描述 初次开机可以进系统,等10秒左右就关机,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。经我测试的确如此,于是拆机检测,换内存再试 还是老样,不装硬盘也开不了。于是断定主板问题,给客户报价,客户同意。拆机测试主板,主板的3V5V都正常,开机后CPU电压都出来了,测试1.05V1.8V都有,电流上到0.6后就又掉电,一时查不出具体哪个的问题,心想CPU电压都出来了应该没什么大事,大多都会是虚焊问题。初次都可以开机,然后就只能触发了。这样应该多是桥不稳定。于是觉得加焊按下北桥试试,结果还真行,开机OK,测试10分钟没问题,装机进系统正常,又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。

网友:
哈哈!就这样修好了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?看来思路是对的。

网友:
修掉电问题只能靠经验,不容易检测出来

网友:
我有个找不到 PCI网卡的电脑,只要找不到PCI网卡了,或者找到了当时收发不到数据包,伴随死机现象,是否跟南桥有关呢?

网友:
楼上的 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pci槽附近的电容有鼓的 你仔细看看

网友(2014-02-11):
我这有个惠普CQ42

网友:
开机就掉  不知道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维修思路不错

网友(2014-04-03):
你说的cq43 是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(2014-06-01):
今天来了一个cq43开机15秒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有谁修过、、

网友A:
我的一开机就掉电

网友:
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这个修理老板赚多少啦?

网友B:
这种维修就怕会返修  也许是你做BGA的时候故障点受热临时恢复正常!故障点未必是桥

网友(2014-07-19):
逢贴必顶,基本的礼貌

网友:
高手啊,北桥你都能焊接,能不能教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维修就怕会返修  也许是你做BGA的时候故障点受热临时恢复正常!故障点未必是桥

楼上说的对   估计会返修

网友(2014-09-14):
楼主厉害    小弟手上也有CQ43的板子  修不好

网友:
MH55芯片的主板吧··如果是掉电很多都是这个PHC坏 换了一般没问题

网友:
BIOS可以考虑吗

网友(2014-11-03):
学到了。楼主的经验很精辟

网友:
这种估计就是长时间 在高温下面导致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我就想问问  CQ43的 板子 我修了这么多了 就没见过 这板子上 还有北桥!

网友(2015-04-25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一开机就掉电

你的有没有修好  我的也是屏幕一亮就掉

网友(2015-06-07):
我的也是,风扇狂转,掉电

网友(2016-05-17):
我的也是,一直无解,HM65的桥,开机一显就掉电,进不到系统

网友(2016-08-04):
祝你不要返修就好了

网友C:
不一定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估计会返修,这机器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一定是桥的问题

掉电问题先把温控去掉,然后查一下各大各大有没有问题,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