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9600GT上电不显示!!

楼主(2013-11-26):
我手里面有两块一模一样的铭瑄9600GT的显卡,昨天晚上用着还好好的,突然有一块显卡就不显示了,拆下来测试,有一个14脚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,型号是APW7068 ML28F     开始以为是芯片有问题,后来从那块好的显卡上面拆电源管理芯片装上,还是没有输出,证明不是芯片问题,这个电源管理芯片1和8脚11V左右,2脚3V左右,9脚0.79V,10脚0.3V,其它脚都没有电压,请问兄弟们谁知道应该去查哪,给个思路!!!!   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要看图纸分析的呀,有供电的话,基本是查BOOT启动脚呀

网友:
BOOT就是第一脚,11V左右呀,这个显卡的图纸不好找吧,哪位兄弟帮忙分析分析呀,谢谢了!!!

网友:
这是电源管理芯片!!!!!

网友:
一般换过还是不行就外围电阻问题。另外一边有电压吗?只有这一边没供电??

网友:
芯片如果没问题就查外围电阻试下。

网友:
芯片旁边就四五个小电阻,查了阻值都正常,郁闷

网友:
可以对比那个号显卡查电源管理芯片引脚电压

网友:
2脚3v开启电压偏高!

网友:
是不是GPU有问题了哦

网友:
就是没有1.13V的输出呀,是什么原因呢?????

网友:
这个GPU的芯片我用风枪加焊了,还是没有用,不是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???     上面那个PWM没有输出,是不是导致这个GPU也不输出呢???

网友:
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,没有的话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