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电脑接液晶电视机图像是浅蓝色。颜色不对

楼主(2013-11-26):
家里面有个显示器。18点几寸的。我嫌它小了。,就吧VGA线换到家里面那个42寸的液晶电视机上。 液晶电视机看有线电视一点问题都没得。但是用遥控板调到电脑显示上就出现了图像分辨率不对。大家帮帮忙啊。想想这是什么个情况。电脑主机没问提。插上我那个18寸的显示器分辨率正常的很。电视啊也没问题。看有线电视清晰的很。 就是主机和电视机连起后  分辨率就不对了。 开机第一屏上的LOG颜色就不对。从上面的字就看的出来。电脑显卡驱动也更新了。vga线也换了。VGA转高清转接头也试过。还是不得行。也不是系统问题、请大神解释哈这是什么原因。有人遇到过没得、

补充内容 (2015-12-31 16:28):
是 电视的问题,

网友:
哈哈!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,你都说了,没问题。
那么,怎么还会有问题呢?
你连好线后,在电脑上调整分辨率试试,再在电视上调信号识别。
也只能说试试看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 连接线不经容 或是显示器 不支持

网友:
楼主你先看看你的显卡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少,在看看液晶的支持的分辨率是多少。看看显卡支持电视的分辨率不

网友A:
你那个18寸的会这样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18寸的会这样么?

完全没问题。就是用液晶电视机用的时候颜色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没问题。就是用液晶电视机用的时候颜色不对。

没修过电视。。。 电视的话不太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