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1-471G触发掉电

楼主(2013-11-26):
宏基E1-471G机器,版号DAZQSAMB6F1,PCH单桥,双BIOS芯片,I5三代CPU。先机器能点亮,发现进BIOS和PE非常卡,后来加焊PCH单桥后就不亮机了。手动触发电流跑到1.3安左右就掉电了,掉电后又会自动触发。掉电,自动触发这个过程循环3次后。第4次主板自动触发后就不掉电了,电流1.4慢慢上升到1.8安左右,有时候电流会更高。CPU风扇狂转,测主板各电感没掉电或触发时都有电压,掉电后有3V、5V待机电压,无待机电流。CPU,内存,BIOS都换了,问题依旧。请问哪位知道这种问题?会是PCH桥坏了吗?附图纸,希望高手能帮我看下?

宏基 ACER

网友:
在线等高手出招

网友A:
看楼主这情况肯定是桥有问题了,你可以先重植,不行再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楼主这情况肯定是桥有问题了,你可以先重植,不行再换。

谢谢,我也感觉是桥的问题,不确定前,还不敢乱动。有什么办法能准确确认是PCH桥挂了吗?

网友:
肯定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可能板子根本没问题,是硬盘坏了引起卡的,你焊桥直接搞坏了吧,不管怎么样你先把桥弄了先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是先一个个代换了件才抄刀的,最起码你应该先把BIOS弄了再搞桥啊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的卡

网友:
压桥之前已经两个BIOS都刷了,刷了之后进BIOS设置和PE没那么卡了,但装系统出现蓝屏,或者卡在正在启动界面,XP和WIN7都不行,硬盘模式也都切换了N遍,硬盘也换了几个,都是一样的问题,WIN7镜像都换了几个,原版和GO版都试了,问题一样的。

网友:
客户才来起来的时候以为是硬盘或者BIOS问题,结果没这么简单。更坑爹的是加焊了下PCH桥就出现触发掉电,循环触发这问题。难道这桥这么脆弱?加焊下就挂了?

网友:
明天重植下看看行不行,不行再换桥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问题很多 我遇到这个型号的是BIOS问题 当时客户说开机有时要按10多次才能开开,刷BIOS后OK

网友B:
干桥亮机的变不亮非常正常,特别是AMD的桥。取下来重植或者直接换掉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换个

CPU换了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桥亮机的变不亮非常正常,特别是AMD的桥。取下来重植或者直接换掉就是

英特尔芯片组的感觉比AMD的更耐高温,他这个桥就只加焊了一次就挂了,想着都不太可能,因为这个桥以前一次bga都没做过。而且加焊的时候芯片上都打了焊油防止芯片干燥烤坏。这样都坏了坏了,还是说明现在的新机器的芯片组质量越来越差。

网友D:
PCH应该没有坏,重新置珠,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桥亮机的变不亮非常正常,特别是AMD的桥。取下来重植或者直接换掉就是

AMD芯片组是容易坏,但感觉INTER的芯片组还是不容易坏的,这个桥以前没做过BGA的,如果加焊了一次就坏了,感觉这质量也太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CH应该没有坏,重新置珠,看看。

恩,等会儿我就重植试试

网友:
重置试试!

网友:
我有台一样的机器,一开机风扇狂转,亮机后十秒钟就掉电,是不是BIOS的问题
双BIOS是不是有一个是和备份BIOS

网友:
现在PCH单桥问题多多,越来越来越省了,省出返修多多~

网友:
嗯,有这个可能像上面的那个兄弟说的。既然机器卡,你当时没把硬盘/光驱拆了再用PE试一下。唉,心不够仔细啊,直接动桥了,估计是你加焊短路了造成的这种现象。现在你必须把桥拆了重新植,如果亮机再考虑我上面说的方法试一下。
一般遇到像你这种现象我会把所有的外置设备拆了,最后没办法USB都会拆了再通电测试。修板子,一定要细心才能把问题找到,不像通病。来了加焊一下就OK。

网友:
你把PCH给焊坏了吧!像你描述的这个现象应该是CPU的复位没有出来,你测下CPU复位,看看有没有!

网友:
换换换,悲催的amd

网友(2013-12-26):
其实我也不相信这pch烤一下就坏了,但是你是前面都弄了,bios也弄了。都能亮机。就bga了pch才不亮的,所以问题应该还是pch的问题,至于你换了不出集显电压的话,再换个u看看。如果不行,重点还是要放到pch上面来。

网友:
试试桥把  现在桥老出问题

网友:
HM55?这个是比较好坏的

网友(2014-06-30):
我的E1-471G是时亮时不亮,还在修,有时一哈就掉了。有时候用一天都正常

网友:
大神,把BIOS干下来上传嘛

网友:
卡PE就直接干桥??、 去掉外设。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