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31-S3G内存电压偏高

楼主(2013-11-26):
该板莫名其妙无法开机,检查电压都基本正常,内存电压比较高,数字表测出是2V;刷BIOS后并更换南桥晶振后正常开机,BIOS显示内存供电电压1.95V,是否太高了点哈,怕以后使用有后遗症。

网友:
此电压正常,大可放心使用

网友:
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,尽管放心使用吧

网友A:
没问题的。一代的2.5V电压。拉线3V电压。同样可以、没问题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的。一代的2.5V电压。拉线3V电压。同样可以、没问题、

P31的板,看清楚?怎么会是一代2.5V电压???

网友B:
人家的那个是借鉴来说明这个问题,看懂人家意思再说话

网友:
说是1.8V  其实很多板都会偏高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人家的那个是借鉴来说明这个问题,看懂人家意思再说话

误会了,5好意思!

网友:
电压的偏高是更好的兼容

网友:
楼主。没反应过来???我拿我的问题来回答你的问题。只是说明你的电压高没什么问题、

网友:
是晶振引起的不开机吧  跟内存供电没关吧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,问题不大,,

网友:
感觉能正常用就正常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BIOS里可以调节?

网友:
有偏差是正常的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 放心吧

网友:
正常使用的时候大多数内存电压都会偏高一点,那是正常情况,不用担心!

网友:
恩内存电压好像都会偏高一点特别是老点的主板。。偏高可以用,偏低不行

网友:
偏高点还稳定些

网友:
高一点没关系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,板子已经交客户使用了,目前没有不正常的反馈,谢谢

网友:
没事,不要2V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