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急!!!宏基E1-571 板号LA-7912P 集显 这个CPU 是什么型号,小弟不懂。

楼主(2013-11-26):
现在是+VGFX_CORE 电压没出,有可能CPU供电芯片坏或者CPU 坏。之前修过一个是CPU 坏了。这个CPU 是什么型号,或者用什么可以代用也可以,P6100可以代吗?
加急。期待大师出现。

网友:
刷bios一试

网友(2014-07-13):
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条件OK则刷个BIOS试试。P6100是一代的,这机器是二代的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