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9m3 主板有cpurst#不跑码维修思路求助!!

楼主(2013-11-26):
主板型号:649m3 能触发上电不跑码,拆机检测全板供电:桥供电1.43V,内存供 电1.8V,内存负载供电0.9V,内存插槽的119、120脚有3.3V,238脚有3.3V,总线 供电有1.2V,cpu供电有1.35V,全板时钟:cpu时钟测试点有0.39V,PCI的B16脚有 1.6V,bios芯片的31脚有1.6V,IO8705的44脚有1.6V,全板的复位:pciA15脚有 3.3V,IDE第一脚有5V;IO8705的45脚有3.3v,BIOS的2脚有3.3V,CPURST#有1.2v, cpupwrgd有1.2V。。全部都正常啊。。刷bios………,一样!还是不跑码。上CPU 假负载打值都是338.无异常。没什么地方有问题啊?但就是不亮机。。换过CPU。 。拆掉网卡,拆掉75185,拆掉声卡。还是一样。。求思路!!

网友:
桥,CPU座,BIOS至南桥线路,各大总线是否正常

网友A:
不跑码,是难办的,建意换1/O试下,或是加焊下桥,最大怀疑是1/O了

网友:
用了灯座测试全亮,说明前端总线没什么大问题吧?北桥到南桥背面11根线刮开打值一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,bios的13、14、15、17脚打值一也一致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跑码,是难办的,建意换1/O试下,或是加焊下桥,最大怀疑是1/O了

明天打算换IO试试。。

网友:
不跑马BIOS看看,电压都正常把

网友:
用示波器查下可能会有收获

网友:
没波波。有可能也不会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