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修7200.7的盘,跳出莫名错误提示,求解。

楼主(2013-11-26):
使用STC修7200.7的盘,做N02,,22  跳出这个东西,哪个兄弟指点一下,这个是什么意思?求助了。

T>
手动输入命令:Ctrl+T
(Interface task reset
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
ALPINE - 1_Disk    M-21  11-25-03 18:53
Head Mask FFFF - Switch to full int.
              Spin Ready
8.01  03-18-05 15:46
(P)PATA Reset
Invalid Checksum: Saved: 12aa  Calc: b0d6OVERLAY FAILED(

注意上面的最后一行“Invalid Checksum: Saved: 12aa  Calc: b0d6OVERLAY FAILED(”
不知是什么意思

然后想修改LBA值 ,发现无法修改LBA值 ,我改HDD ID,总显示无法写入,、而数据线已经接上硬盘了呀。

网友:
没搞过哦

网友A:
ATA模块坏了,引导起来,写ATA模块

网友:
版主修硬盘貌似很牛叉

网友:
老师,我已经做了F级引导,顺利写入了APP  CERT  CERTTABLE ,然后写了SN号,然后再想做N02,,22,做不下去了,报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TA模块坏了,引导起来,写ATA模块

老师,我想修改LBA值 ,发现无法修改LBA值 ,我改HDD ID,总显示无法写入,、而数据线已经接上硬盘了呀。
“无法写入”,怎么办?都说要 写保护修复 ,这个在STC里没有现成的按键,怎么处理 ,谢谢老师。

网友A:
要写好ATA先,容量的问题,你不用修改,直接写个VENDOR模块就好了。

网友:
看不懂,隐隐觉得楼主好流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写好ATA先,容量的问题,你不用修改,直接写个VENDOR模块就好了。

谢谢老师,我再去实践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写好ATA先,容量的问题,你不用修改,直接写个VENDOR模块就好了。

无法写入ATA,换了几个固件试了,均无法写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