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900HD显示器DVI VGA都无信号输入

楼主(2013-11-26):
显示器开机一切正常。接上电脑信号就是提示未检测都信号输入。DVI跟VGA都没有。有大师碰到过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手上还有一台型号,故障一摸一样的机子,直接调原装驱动板。(本来想修修看的,因为店面装修,那块驱动板不见了。。。。。。)

网友(2014-10-15):
VGA接口电路上的那个几个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