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LG液晶显示器换跳线的通用驱动板后开机一闪即灭

楼主(2013-11-26):
19寸LG液晶显示器换跳线的通用驱动板后开机一闪即灭,是什么问题,请教一下。
高压一体板、灯管、线材、线的常规接法都确定正常。

网友:
找到保护的来源。。。背灯?还是屏幕上的逻辑板保护。。都检查下。。

网友:
谢谢指点我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不行的话就连高压条一起换,以前也是LG的碰到这种情况,加换跟高压条就正常了。当时客户急就没去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