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V415开机密码清除

楼主(2013-11-26):
RV415开机提示SYSTEM PASSWORD,用户无意间输入。拔掉CMOS电池无效,只有试着从写BIOS,裸板开机自动进入CMOS设置---搞定。

网友:
亲们,一分都没有,有点失望。

网友:
裸有的是可以直接进BIOS

网友A:
刷bios解决的事 不是什么大事
这问题平时看到就直接刷了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解决的事 不是什么大事
这问题平时看到就直接刷了我

对头,我就是提醒大家,别走弯路去弄IO而已,请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哦

网友:
这个什么也不用!不错

网友C:
实在不行刷BIOS把。要不进BIOS 按F9,保存退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对头,我就是提醒大家,别走弯路去弄IO而已,请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哦

这个刷bios去密码好像大家都知道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在不行刷BIOS把。要不进BIOS 按F9,保存退出

开机提示输密码能进BIOS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刷bios去密码好像大家都知道吧

好像有些本本要换IO才行哦,亲。密码不一定都保存在BIOS芯片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有些本本要换IO才行哦,亲。密码不一定都保存在BIOS芯片咯。

哦,原来你是想说这个三星rv415的cmos密码是在bios芯片里,不在io里
这个意义不大
要是说某某及其cmos密码在io里而不在bios芯片里,那意义就更明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哦,原来你是想说这个三星rv415的cmos密码是在bios芯片里,不在io里
这个意义不大
要是说某某及其cmos密 ...

别想太多,供参考而已。

网友:
BIOS密码不hi写在BIOS芯片上的吗?刷BIOS了肯定是可以

网友:
是那种特殊bios的超级密码吗? 好像除了刷bios, 还有软件可以擦出的吧

网友:
好像三星的机器有密码,刷BIOS基本都可以解决吧?

网友:
只能换 貌似不能刷

网友:
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,楼主加油

网友:
高档的三星  IO里面是没有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