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神了的三星本盘

楼主(2013-11-27):
最近一块自用的三星2.5 ide 金盘出问题了 描述
型号 MP0402H/CHG
大小 40G M40
版号 M60 REV.01
       BF41-00100A
现象 上电转几秒钟然后电机停转 usb插入 系统无法识别无论是设备管理器还是磁盘管理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分割一下  下面是神了的原因--------------------

这块硬盘是原装三星移动硬盘里的  当时正规渠道全新购买   外边的纸质包装和硬盘盒上明确表明大小为---------80G
而实际上我使用时也是80G 当时hdture显示80G 分区大概70G多和一般的80G硬盘大小无异   在出问题之前装满了写入读取没问题应该不是改的大小
因为出问题了打开换硬盘盒才发现盘标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向各位大神求助
1 现在硬盘上电后一会停转 该如何解决? 如果要数据自己能整吗?需要什么工具?
2 为什么会出现80G的移动硬盘用了多年都没问题 打开硬盘盒发现里边的盘标的40G的 而且我找了几块80G的金盘发现电路板版号是一样的 这意味这什么?

网友:
如果不敲盘的话,应该是固件坏了,你自己手上没有工具,处理不了。
标签假的,估计是翻新盘。

网友:
如果过有敲盘声或者有归位声 说明磁头有问题了吗? 还有如果固件有问题需要什么工具pc3K2.4行吗

网友:
先刷好固件,还敲就是磁头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