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不该维修液晶电视

楼主(2013-11-27):
看到修电脑的显示器的,我维修家电的 新人发帖里没有修液晶电视这一板块啊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板块左边就是液晶电视,楼主没有看清楚吧?

网友:
那个应该不一样的吧....

网友:
惭愧,修电源部分都有很大难度

网友:
原理相同的了,多研究就会了。。多修多会。哈哈。。

网友:
而非为非法

网友:
反而纷纷问题
反对楼主:
5.0
ccadmin
反对楼主:

网友:
有钱就修啊!!!!!!!!!!

网友:
我什么挣钱修什么!管它什么! 我连调音台都修

网友:
液晶也就电源还能修修,别的板判断出问题都是返厂,有些板你知道哪个件坏了都弄不到换的

网友:
修液晶电视还是不错的,其实没那么难。

网友:
修修电源板就可以了。个人这么觉得

网友:
有能力又有钱赚就修,多一门手艺就多一份晚饭

网友:
什么来钱修什么呗

网友:
原理差不多吧 高压板和驱动板 稍微有些不同的

网友:
这个多研究就能修了,不过配件不好买

网友:
我什么都不会,乱修

网友:
叫修电视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能修就修,赚钱就修,业绩不好肯定要多学门手艺,多技不压身

网友(2014-07-03):
练练就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