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4s 主板的白色小零件掉下来了

楼主(2013-11-27):
我自己拆机 换屏 ,不知道怎么弄掉的白色小零件 。现在4s 只有在路由器两米之内能搜到信号并正常上网,再远一点都没信号。

其他功能无损  我怀疑这个白色小零件是wifi天线,因为我拆过usb无线网卡 也有类似的小白色零件

问题是:怎么维修呢?我的怀疑是否正确 ,如果正确,这个白色小零件怎样焊接呢?

如图:红圈内的小零件 掉了。

网友:
这是天线吗?拍个大图看看吧

网友:
4s装上了  这是网上找的图  就是图中红圈的 白色零件掉了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 应该是天线之类的

网友:
可以直接飞线绕在扣在主板上的贴面螺丝上

网友:
版主能不能说的仔细点  我是外行人 帮帮忙 谢谢版主

网友A:
这个是WIFI天线电路的滤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WIFI天线电路的滤波器。

应该怎么维修呢?

网友:
从天线座子,飞一条线到一个蓝色的小电感就可以了。小电感就在白色的滤波器下面,紧靠着的。

网友A:
没有滤波器会影响WIFI接信号的强弱和接收范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滤波器会影响WIFI接信号的强弱和接收范围

谢谢你 问一下 有没有重新安装上去的可能

网友A:
当然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了。

那里用什么工具 能不能自己手动安装?

网友:
你掉的是一个WIFI的滤波电感,有两种办法。1找一个板子的料换上。2看线路图将两条线路接上。

网友:
建议直接上淘宝 淘一块  在给客户报价 废板子可以研究

网友B:
我是个人 不是公司   另外我的那个白色零件没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个人 不是公司   另外我的那个白色零件没丢

没有丢你就给换上就可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