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S里的电池能复活吗?

楼主(2013-11-27):
这个电池是山特  500 里面的电池,12V   7A  ,已经充不进电了,能否复活它

网友:
不能 只能换掉 43元一个

网友:
不行,还是要换掉,,,

网友:
这个算是干电池

里面液体是硫酸,怎么成了干电池了!

网友:
换了吧,又不贵

网友:
不要犹豫  直接换吧

网友:
         密封铅酸ACLD电池。使用几年了? 长期不间断使用(电池工作在浮充状态),这种电池二三年就要换一次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可调电源用大电流激一下

网友:
电池直接换好了,没听说过还能复活

网友:
怎么复活啊,还没听说过呢

网友:
没用,我手上就有几个一样的电瓶,也是UPS拆下来的,加过水了也不行,充电是显示有电流,1.几安呢,但充了一天后,电瓶电压还是那8.几V,一点用都没有,气死人了,电瓶加水后充电会发热,不知道是不是短路引起的。还不如去买一块旧电动车用的电瓶呢,人家换下来能用的那些电瓶才40块钱一个,还是12AH的,挺好的

网友:
换了吧   没救了

网友:
这了解一下原理就知道可行不了

网友:
这种是免维护的电池,怎么可以激活啊???

网友:
买个电池组好了   国产的也才几百块钱

网友:
        真想动手吗? 大卸八块。把失效的极板、电糊都清掉,然后换新极板,灌上配比硫酸水(酸度值在1.5 ~1.7),封口,充电激活,就和新的一样了。

网友:
换吧楼主,我有几只,让修电瓶的修过。但没有成功,最后只有换之。

网友:
可以加水的,充电后发热,

网友(点评):
这种行为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,电解液干枯,内阻增大,电压不足。电极板要除硫处理才行。没有专业设备就别想了。

网友:
楼主换了吧,没有修的价值。这种电瓶的寿命就两三年,换吧别浪费时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