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2.5寸的IBM硬盘接口没有见到过

楼主(2013-11-27):
300g的没见过这接口,读这个盘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接口。或需要什么转接卡支持。

网友(点评):
最后一张图片上,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这是SAS接口了

网友:
我见过 这个好像是服务器里面 的硬盘 我在拆服务器的说话用过 我还见过这个专用线  是电源线和数据线连接在一起的

网友:
去淘宝啊    搜个关键词就行了  硬盘转接口  找找就能找到的

网友:
服务器上的,不是普通SATA接口,里面的内容一般也不能用普通的软件读出来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SAS接口吧

网友:
我也有着东西,要一个转接口的,还有个座子

网友:
SAS硬盘。服务器上用的。

网友:
还没有见过这种硬盘

网友:
大家可参考我以前的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82407-1-1.html

网友:
去X宝   那上面有卖那个转接的

网友:
网上有的卖的吧,SAS硬盘转接

网友:
SAS硬盘,要配合SAS控制卡才能使用的!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,学习了

网友:
第一次见

网友A:
SAS硬盘,服务器上用的,可以买个转接卡。

网友:
服务器 硬盘

网友:
不用买转接卡了,从金手指上飞线!!!

网友B:
如果是几块硬盘组成RAID系统,必须将这几块硬盘数据同时读出,用专门的软件解出完整的数据。
如果是单独一片,那就可以直接读出。

对了,好像必须用服务器主板的SAS控制卡,才能让盘子转起来,普通的转接口我没有试过。
楼主可以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罗工是这方面的专家,楼主多多请教他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几块硬盘组成RAID系统,必须将这几块硬盘数据同时读出,用专门的软件解出完整的数据。
如果是单独一 ...

是服务器上的,3块硬盘阵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SAS硬盘,服务器上用的,可以买个转接卡。

罗工可不可以给指点下,用哪种转接卡。可以在普通主板上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罗工可不可以给指点下,用哪种转接卡。可以在普通主板上读

淘宝搜索 SAS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一般双路班子上都会有SAS口的 但我的那个是minisas好像需要转换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!说的对,淘宝卖家说不能直接使用的,那要怎样才可以读数据呢。

为啥 要2个SATA接口呢,

网友:
SAS硬盘,如果想要数据应该将阵列中的盘弄到一起才能导出数据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