投影仪竖条纹

楼主(2013-11-27):
夏普XR-N850SA的DLP投影仪,投出很多竖条纹。我清洁了一下主板很DLP板的接口还是一样 现象。附图片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检查下镜头里面是否清洁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是主板上 负责处理视频的BGA芯片开焊了

网友:
外接显示屏也是这样吗?

网友:
加焊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加焊一下

网友:
好的,我加焊BGA试试,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ccd的问题

网友:
  同意楼上的 加焊一下    修过类似的 都是加焊就好

网友:
估计加焊下就搞定了

网友:
北桥加旱试下

网友A:
今天也遇到一台加焊BGA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也遇到一台加焊BGA就好

我的加焊了也没好!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P光镜片,是不是上反了

网友B:
要是有拖尾就是DMD跟主板连接的接口接触不良,清洁就好,要是没拖尾就有可能是主板芯片的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有拖尾就是DMD跟主板连接的接口接触不良,清洁就好,要是没拖尾就有可能是主板芯片的问题,

我把dlp大BGA芯片都换了,还是一样的现象。现在这个投影还在我手上!

网友:
把DMD用橡皮擦擦一下  在把排线弄干净一下试一下看

网友(2014-01-06):
朋友 你的投影好了吗?

网友:
好了吗。现在

网友:
谢谢大家热情回复,已经好了,换了DMD

网友C(2020-11-03):
我的投影仪全是竖条纹什么也看不见啊,怎么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