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电流上到0.32

楼主(2013-11-27):
上电触发,电流上到0.32不动,一看就是缺电压。拆机,各大电感阻值正常,cpu无供电,意料之中。再量mos管的G极和S极,发现两个下管G极和S阻值为002,感觉不正常,插u电感对地阻值34,正常。此时应淡定,先拆一个mos管,取下后再量板上的引脚,G极和S极万用表上还是显示002,可能是芯片保护,也可能是正常的。那就把下管再装上去.......果断把芯片换了,触发亮机。再次量下下管的G极和S极,还是002,说明这是正常的。希望大家看到此贴引以为戒,下次遇到了不要盲目拆管子。

网友:
判断问题很准确

网友:
不拆管子不好确认问题啊

网友:
下管子短路,也不能是这个电流。

网友:
有些刚拔掉电去量的话它还有余电的。

网友:
拆拆更健康,拆拆也没那么麻烦

网友:
放电不彻底,常见的事

网友:
我之前也碰过这种问题,就是两个下管子通了,换了好多个mos管,芯片业换了,后来换累了,看看别的问题,原来这里是正常的,不过下次不会再这么犯错了

网友:
很是常见,HM55的板有2个电感阻值低。

网友A:
老早就遇到过  芯片也是好的  不晓得为啥子

网友B:
芯片工作条件不管直接干。。??

网友C:
楼主有没有量一下正常时下管G极的电压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醒,大伙都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工作条件不管直接干。。??

想要快速解决,这能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有没有量一下正常时下管G极的电压

这个倒没量,毕竟之前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老早就遇到过  芯片也是好的  不晓得为啥子

仔细查查个引脚,或者换个cpu试试

网友E:
你这个是为了说明说明问题呢,没有详细的说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工作条件不管直接干。。??

为了快速解决,正好芯片手上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是为了说明说明问题呢,没有详细的说明

cpu下管G极和S极阻值为002属于正常的

网友:
你这是CPU供电不正常 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仔细查查个引脚,或者换个cpu试试

我是说好板也这样,而且不只是CPU部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说好板也这样,而且不只是CPU部份

那就是正常的咯,不必搞的太复杂

网友:
是我的话,我肯定先取MOS管最后拆芯片     MOS管好焊啊 !  芯片不如MOS管好换!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要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