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Y510 开机保护,

楼主(2013-11-27):
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IdeaPad  Y510,同行说是不开机,

插上电源,电流跟了下,然后就0.07A ,电流过高,
好家伙,拆机,裸板一摸,待机芯片51020有发热,查了下自已的图库,没有这个图纸,没法了,找个芯片换上去,

再插电,还是一跳,然后0.07 ,还发热。。。天啊,
怎么还发热呢,想了下,一插电源,电流有跳一下,那就表示有可能已经触发了,
把主板电池拿下来测下,没电,换个3V电池上去,插电,待机正常了,(原来之前一插电,就触发了,电流跳下后,0.07A,是保护了,)
这样不行,得找个点位图和图纸,论坛里找了半天,点位图找到了个,然后有人说用华硕A8E差不多,这个图纸我有,打开图纸和点位图,试着来修吧,
那就慢慢开机一个点一个点的测咯,看哪个电感电压没出来咯,测到1.05V和1.5V 没有电压,,问题缩小了,ISL6227CAZ_T这个芯片的条件不到吗?
慢慢查,原来6脚和23脚没有电压,往上查,D8202这个双二极管断路了,换个上去,再触发,“哗” 新换上去的这个二极管一下冒烟了,,

好家伙,后面还有短路,一查,6脚短路,ISL6227CAZ_T这个芯片有问题了,找个料板,重新换个双二极管和芯片上去,然后再量下,这下没有短路了,

插电,开机,好样的,电流正常上去了,LOGO出来了,些机修复,

网友:
文笔不好,写得不好,请大家不要见怪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  求图纸 点位

网友:
补充下图纸和点位图:

华硕A8E

Y510

网友:
不错  怎么看上去像是华硕的板子?

网友:
楼主真有心   把点位和图纸都贡献出来  正好需要  非常感谢

网友:
顶一下,,以前修过Y510显卡问题,加焊就爆了,,,,取下来掉点,,搞死了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楼主的芯片好多

网友:
都是修供电的比较多。。

网友:
楼主那外接挺显眼的

网友:
和ASUS的 板子一样      学习了 LZ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图纸 点位  膜拜

网友:
要这个图纸 居然没分了

网友:
楼主的小图库,羡慕中······

网友:
正需要 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