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30卡logo

楼主(2013-11-27):
e30卡logoe30卡logoe30卡logo

网友:
你是不是换IO了,这个是带程序的,我修过一个I0坏的,在万能的淘宝买了一个安装上就是卡在logo上,买了一个料板的上的  IO问题解决,

网友:
  期待结果 怎么样了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  是风扇的问题   风扇不转  卡logo

网友:
风扇不转也能卡logo。这个蛋疼的设计。应该给个提示啊。。像t系列那样。。。

网友:
对啊   郁闷中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