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都有的机器,高手飘过

楼主(2013-11-27):
示波器情况下的维修。
相信很多人都不太喜欢碰到这样的机器
CPU的条件都满足了,还不开机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加焊,加焊,加焊····焊爆了,换板。
确实碰到这样的机器让人很头疼,碰到了怎么办呢?

CPU条件满足,收到复位,各大供电都出来了,切对地都正常。
真麻烦啊,算了先测一测北桥的96条数据地址线对地值吧,在假负载上测量,哇眼花了,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个带灯的实用。
没问题啊···北桥难道测量完了么?  早着呢
把内存打值卡插上,吧所有有孔的地方都测量一遍····这次真眼花了。
没问题,北桥测量完了吗? ···还早呢找出显卡到北桥中间的电容,测量北桥一端对地值是否正常。喔·····北桥真复杂啊。
测量完了吗····晕北桥和南桥的DMI总线还没测量呢··,这个·我真没招了,要不您可以拆了北桥测量DMI对地址。
好吧上面都测量完了,应该大体证明北桥没有空焊,短路了。拿出图纸 把北桥的供电,时钟,基准全查一遍,看是否正常呵呵··省略查阅步骤。

OK北桥基本可以证明条件满足

到南桥了,南桥连接外设,EC等,也是打值,USB   LPC   南桥到声卡 网卡  SATA 都要打值 供电时钟复位 外设有没有拉低····
真要命···测量完了估计这一天不用干活了。

把我的维修方法放送给大家作为参考吧。当然我希望大家吧自己的思路也回复上来,一起解决这个维修难题。
既然供电时钟复位PG都没问题了,我们就先当作这个机器已经跑马了
装上内存,拿出万用表,电压档测量内存上的排阻,咦数值在变化诶···
呵呵恭喜你运气不错内存已经开始交换数据了(多试几个排阻,不是每个排阻电压都有变化,只要有一个有变化而且要一直在变),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。用手压一下试试,也许就亮了。
没变化怎么办。
那就先刷一下BIOS试试,
加焊下EC
用手按住南桥开机试试,
按住北桥开机试试。
然后带灯假负载,看看。
简单打下USB SATA 能快速量到的对地址 判断桥好坏
这样都不行 就只有加焊下南北桥试试了。
然后换个南桥试试,
在不行就把外设声卡网卡什么的都换了。

这一套下来估计能解决65%以上的此类故障
而且测量使用的时间一共加起来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

还不行·· 有心情就测量南北桥全部供电时钟,基准复位。换北桥。看最上面写的。
没心情就只能换板了。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看看外观,大多数问题从外观都能看出来故障。短线,发黑,掉件什么的。

这是我个人的维修方法,希望各位能把自己的快速维修的好方法都共享出来,在这里代表党和人民感谢各位的支持

加分光荣,谢谢!

网友:
咱们大多维修都这样吧,付出的时间和收获现在太不成正比了。楼主还有别的经验吗,请传授下。

网友:
我好晕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