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的4415s

楼主(2013-11-27):
惠普4415s 集显 amd芯片组  电压在0.9左右--1.2左右 来回跳变。bios刷了。北桥换了。cpu换了。内存换了,还不行。电压都有。不知道怎么查了对了。cpu供电0.96正常吗?我看有的帖子说要1.2呢

网友:
换南桥 南桥也有坏的

网友:
这电流不好修啊

网友:
看图纸修吧,只看电流是不能确定故障的,只能是把故障大概在一定范围。。。

网友:
修好了吗? 好了说一分享一下  我上次的就没搞好  ,换板了

网友:
电流在跳变吧?CPU电压0.9几和1.2V是工作在不同的C状态,都是合法的

网友:
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不是北桥就是U,AMD没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,把北桥重植了还是一样的故障,后来客户拿走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