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一样故障的主板,有没有大仙知道问题

楼主(2013-11-27):
老婆的技嘉MA78G-S2HP坏了,丢一边一直没管,今天无聊拿来练练手,结果发现了神奇的故障,话不多数进正题

主板支持AM2 AM2+ AM3全系列处理器,用DDR2内存,现在的症状是不能点亮AM2+的处理器,能点亮AM2的处理器,但是不能识别SATA硬盘,能识别IDE硬盘。使用AM2+处理器检测卡代码直接FF,最奇怪的是CPU压根不发热,测试用CPU有4800+ 3200+和AM2+的X2 7750
有没有大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刷过BIOS了,问题依然在,求思路

网友:
单桥的吧?  加桥吧

网友:
这板适合AM3要刷也只能刷厂家最新的

网友:
换下电源芯片看看

网友:
换个BIOS版本刷一下  多换几个版本

网友:
继续刷BIOS,多刷几个版本就知道了

网友:
是BIOS问题

网友:
首先加焊电源管理芯片ISL6324,这个板的这个芯片容易虚焊,遇到过一块,被整惨了。确认没有问题后,再去考虑bios。

网友:
不能用AM2+的,刷BIOS,有的需要换BIOS芯片,在这不行换管理芯片。切记,换BIOS芯片试试

网友:
刷的BIOS版本不对,再刷几个BIOS试一下!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   记得换个BIOS芯片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

网友:
多刷点BIOS吧

网友:
学习中。一天学习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