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驱动板故障,如何分析检测?

楼主(2013-11-27):
Dell 2709的驱动版,现在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完全没有反映,似乎根本不加电

网友:
供电,按键,程序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别再折腾了,能修这板子的高手,没时间来泡论坛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别再折腾了,能修这板子的高手,没时间来泡论坛的。

上海有这样的高手吗?想请高手来帮我修

网友B:
据说这块板子右侧的AD供电部分容易出问题,我想知道怎么检测
换掉所有的电容值得尝试吗?

网友:
确实是,先测供电,如果供电没得问题,那就是程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海有这样的高手吗?想请高手来帮我修

我师兄就在上海云台路那边开店     师傅说他蛮厉害的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,还是换一块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按键没问题的,供电具体怎么测?

按键上有3.3V电压吗?板上供电正常有5V 3.3V 先供电、后程序,板上有三个大电感,上面电压有吗?

网友:
我可以修,打一下电感上的电压

网友E:
还是找售后吧别在自己折腾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是找售后吧别在自己折腾了,

已经过保了,售后不管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键上有3.3V电压吗?板上供电正常有5V 3.3V 先供电、后程序,板上有三个大电感,上面电压有吗?

过会儿我接上去去量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师兄就在上海云台路那边开店     师傅说他蛮厉害的

能PM下我你师兄的具体地址,电话吗?
自己搞不定的话,还是要找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键上有3.3V电压吗?板上供电正常有5V 3.3V 先供电、后程序,板上有三个大电感,上面电压有吗?

我曾经换过一块驱动版,可以开机,所以按键板应该没问题。
但是这块板也有故障,仅仅是可以开机,显示也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PM下我你师兄的具体地址,电话吗?
自己搞不定的话,还是要找高手

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   师兄我都没见过丢  只知道在云台路那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据说这块板子右侧的AD供电部分容易出问题,我想知道怎么检测
换掉所有的电容值得尝试吗?

你打个电话114查询下啊有没有

网友F:
按键电压,5V供电,数据,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上来发帖问,神知道你什么毛病啊~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按键电压,5V供电,数据,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上来发帖问,神知道你什么毛病啊~

我没经验,是新手,请大家原谅
我想知道,对于驱动版故障,应该如何入手去检测,缩小故障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