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跪求论坛高手指导!!!A1297,K20A,PM_SLP_S4_L不稳定!

楼主(2013-11-27):
机器型号:MAC A1297
   版本号:K20A& X2 k5 K2 X  l, l8 H
  机器架构:inter(t9600)+NV MCP97单桥+ NV(G96)独显
  机器故障:待机有时0.03-0.04接口绿灯能亮 不触发
待机必备条件如下,有不到的地方请大家指点。
:保护隔离就不说了上面已经概括(苹果机器只要是灯正常亮保护隔离就不会有问题.
2: PP3V42_G3H待机的3.42V电压 实测正常
3:SMC供电:PP3V3_S5_AVREF_SMC  =PP3V3_S5_SMC  PP3V3_S5_SMC_AVCC 实测正常3.3V
4:由u5000复位芯片发出此信号SMC_RESET_L到SMC(EC)的实测正常3.3V
SMC时钟20M   实测正常
6:SMC_BC_ACOK此信号由充电芯片ACIN检测正常后芯片内部发出到SMC的。实测正常3.3v
7:SMC_ADAPTER_EN此信号当smc收到正常的SMC_BC_ACOK然后送到NV单桥的。实测3.3v正常.
8:SMC_PM_G2_EN此信号由SMC发送到待机芯片51220开启线性的3VREG 5VREG 的实测正常3.3v
PP3V3_S5待机电压由P3V3S5_EN(由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)开启。实测电感已经产生3.3v正常(苹果大多数机器待机有3V没5V)
10:=PP1V05_S5_MCP NV单桥待机电压由=P1V05S5_EN(由 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)开启  。实测电感已经产生1.05V正常
11:RSMRST_PWRGD此信号有U7940检测3vS5和1.05的PG芯片发出到SMC实测正常3.3v)
12M_RSMRST_L此信号有SMC发送到NV单桥初始化南桥。实测正常3.3v
13:PM_BATLOW_L此信号SMC 发送到NV单桥的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。实测正常3.3v
14:SMC_LID此信号为休眠信号待机为高电平 实测正常3.3v
15:SMC_ONOFF_L键盘开机键到SMC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
16:PM_PWRBTN_L此信号由SMC到NV单桥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。
17P3V3_G3_RTC此信号NV单桥的RTC电路供电实测正常3.3
18:RTC_RST_L此信号NV单桥的复位实测正常3.3v
19:RTC_CLK32K_XTALIN  RTC_CLK32K_XTALOUT 此信号是NV单桥的32.768H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
20:MCP_CLK25M_XTALIN  MCP_CLK25M_XTALOUT 此信号是NV电桥的25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.

以上情况和之前 无极性电容 发的帖子一样,后续就完全不一样了,下面我给大家截图:

网友:
OUT
OUT
IN
OUT
(PM_S4_STATE_L)
3.3V,5V S3 ENABLE
MAKE_BASE=TRUE
PM_SLP_S4_L
=P5VS3_EN
=DDRREG_EN
=P3V3S3_EN
P5VS3_EN
MAKE_BASE=TRUE
DDRREG_EN
MAKE_BASE=TRUE
C7812
NO STUFF
10%
CERM-X5R
6.3V
0.47UF
PLACEMENT_NOTE=near U7201
R7812
MF-LF
5%
1/16W
PLACEMENT_NOTE=near U7201
C7810
6.3V
10%
CERM-X5R
0.47UF
PLACEMENT_NOTE=near U7300
R7811
MF-LF
5.1K
1/16W
5%
PLACEMENT_NOTE=near U7300
42 41 39 21
R7810
1/16W
PLACEMENT_NOTE=near U1400
MF-LF
5%
100K

网友:
去掉r7811, pm_slp4_l就稳定,否则一直跳变,导致s3的5v, 3.3v及内存供电都不能稳定,哪一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小弟? 非常感谢!

网友:
PM_SLP_S4_L

网友:
后极不正常,保护了这是

网友:
试过了!r7811是DDRREG_EN信号,是连接TPS51116的,换了也没用!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帮小弟?

网友:
其实你这个机器不是不触发,而是在反复启动,SP4—L是运行信号,开启3v  5v  和内存供电以及S3供电,这个信号反复跳变要么后继有问题,要么就是单桥有问题

网友:
非常感谢老师指导!

网友:
更换C7810试一下

网友:
非常感谢老师指导!您那台K20A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试过了,没用!

网友:
修过一台与你同样的问题的机器。忘了怎么修好的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。不是桥的事。

网友:
是的,很正确!我已经加焊过桥了,没用!

网友:
请教各位老师,和TPS51220有没有关系?

网友(2014-01-03):
我遇到一台A1278 K6,也是PM_SLP_S4_L 不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