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高压条去保护9CAFYNM TL4941

楼主(2013-11-27):
显示器高压条去保护9CAFYNM TL4941,不知怎么去保护,网上说TL494把1脚和16脚接地,结果不行,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方法
显示器

网友:
去保护,应该会不耐用吧,直接改革羔羊上去不是很方便吗?

网友:
为什么总是想走捷径不想法解决根本问题呢?

网友:
去保护之后有两种情况:1 正常亮 2 不亮
如果正常亮的话说明高压包和LC振荡电路和灯管存在问题。
如果不良的话说明芯片和MOS、电感 、推挽电路 高压包、灯管、lc振荡电路有问题。
去保护是维修用来判断故障的,不是说去了保护就一定会亮。
同意楼主:
5.0
liang12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换了灯管去保护更保险啊

网友:
去保护之后有两种情况:1 正常亮 2 不亮
如果正常亮的话说明高压包和LC振荡电路和灯管存在问题。
如果不良的话说明芯片和MOS、电感 、推挽电路 高压包、灯管、lc振荡电路有问题。
去保护是维修用来判断故障的,不是说去了保护就一定会亮。
这几句让我理解了好久,也没有能理解透

网友:
我有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,侧灯管正常是不是去保护可以呢

网友(2014-07-08):
去掉保护 在做两个假灯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