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秒杀同行二修HP DV4不跑码维修一列

楼主(2013-11-27):
机器型号:HP DV4 INTEL平台 独显,二代内存
板号:LA-4102P
维修时间:13年11月27
进入正题:接到机器接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0.7左右停住,有点像不跑码哦,迅速拆机一看,显卡做过,北桥做过,网卡,声卡,BIOS都有动过的痕迹,装CPU触发电流0.6几,测各大供电都有正常产生,包括CPU复位也有了,再测显卡背面各小电感电压也都正常。
装内存假负载监测SMBUS总线,时钟和数据都无波,但时钟和数据都是有标准的3.3V,修到这部看来只能打开图纸来修了
找到图纸监测Q3A的6脚和Q3B的3脚同样是有电压无波,打值都正常,如图: 到这里想了一会,会不会是挂在SMBUS总线上的其他设备有问题引起不出CLK_SMBDATACLK_SMBCLK,先不管,跳到前一个信号,监测LPC总线,黄线LPC_FRAME#,蓝线,LPC_AD0如图: 这波型不正常呀!再监测LPC_AD1同样如此,如图: AD线和FRAME#负脉冲不正常,正脉冲也是很不正常,这肯定不行了啦!然后测打AD0-AD3值都正常, 测量位置图: 果断更换南桥后监测的LPC总线正常波型,黄线LPC_FRAME#,蓝线,LPC_AD0正常的波型 如图: LPC总线换南桥正常后波型,黄线LPC_FRAME#,蓝线,LPC_AD1 如图: 换南后CLK_SMBDATACLK_SMBCLK正常波型 图纸

 会员11394762元2023-3-15 00:40

屏幕左上角的RIGOL 已经表明是普源的数字示波器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我买了个示波器,放一个多月了,,不会用,,,谁有资料发来看看啊

网友:
学习了 羡慕配示波器的兄弟啊

网友A:
请教一下什么是负脉冲和正脉冲

wxf

网友:
老兄,思路清晰啊,值得学习

网友B:
向您学习,这种水平,还愁不赚钱?

wxf

网友:
普源的波波还是挺好的,性价比高
楼主你这示波器啥子牌子的呀?
我用示波器从不计较所测波形是否符合,我只计较他是有还是无

网友:
楼主的贴,学习的内容丰富,继续努力实践。谢谢。

网友:
嗯,分析的还不错,遇到这种电压全出的问题没示波器就只能抽闷烟了。不过你这还算好没遇到硬骨头。继续努力。

网友:
你的示波器打的真漂亮

网友:
示波器有、但是当初在培训学校的时候没学好、那些字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、完全不明白、

网友C:
波形的正常与否是不是只能靠积累记忆了,还是有别的捷径呢?

网友:
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 有时候测量阻值正常  电压正常就没辙了

网友:
这本修的话 要是没有波波可真不好修。

网友:
不光示波器用得好,上电时序也分析相当到位

网友:
这兄弟太厉害 ,修老多板子,发了不少帖子了,不错

网友:
兄弟哪里人,在哪上个班,拜你为师吧

网友:
你这修的很详细啊,果断顶起

网友:
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啊

网友D:
你怎么你上机就打内存波波  时序你蛮清晰  我也想学学用示波器修不跑马的机

wxf

网友:
是呀~~~遇到电压全的机子没示波器可不行哦~~~上家显卡北桥网卡bios都搞过了唯独南桥没搞~~郁闷啊~~~要干就干全呗~~呵呵~~~要是我的话~~~要么干死,要么干活~~~哈哈哈~~

网友:
呵呵,不错,果然给力

网友:
专修疑难杂症啊

wxf

网友E:
上家还是不错的,没修好至少没动手脚

wxf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上家还是不错的,没修好至少没动手脚

上家修不好是直接拿过来的,他可能会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家修不好是直接拿过来的,他可能会动吗?

还以为是客户拿给你的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疑难杂症到是算不上

请教一下我一个6535B待机刚开始有3 5V等会就没有,但对地阻值正常,51125芯片有点热换了还是一样,我怀疑是后级有短路怎样下手去查呢

wxf

网友H:
近期看到你很多这样的帖子,真的是佩服,我修机一般CPU复位出来后几乎都难搞定了,有点儿像你这个机器的上家同行,有机会希望你教教我示波器

wxf

网友:
兄弟我只有五分都给你了~~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近期看到你很多这样的帖子,真的是佩服,我修机一般CPU复位出来后几乎都难搞定了,有点儿像你这个机器的上家 ...

主要是近期生意淡,有时间发帖

wxf
我刚才在修机器,随便回复你了你一下,真正的问题还没问,就是想问你你近期修机多不多,我这边也是比较淡。有时间教教我示波器好吗,我买了快一年了,不怎么会用。特别是修道不跑马或者有了CPU复位的就蛋疼了。

网友:
给力啊,支持楼主,楼主有空多发点帖出来让我们学习

网友:
看不懂,,,多学习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请教一下我一个6535B待机刚开始有3 5V等会就没有,但对地阻值正常,51125芯片有点热换了还是一样,我怀疑 ...

待机电流多少,是触发后没了,还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主要是近期生意淡,有时间发帖

当然可以交流了,都是同学了

网友I:
文哥,你说:“AD线和FRAME#负脉冲不正常,正脉冲也是很不正常,这肯定不行了”。想请教下,你怎么确定这两信号的负、正脉冲算不正常的?

wx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向您学习,这种水平,还愁不赚钱?

负电压和正电压总知道吧,一样的意思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文哥,你说:“AD线和FRAME#负脉冲不正常,正脉冲也是很不正常,这肯定不行了”。想请教下,你怎么确 ...

负脉冲拉低过头了,还FRMAE#脉冲高低基本全一样,正常的是有高有低,并且相差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负脉冲拉低过头了,还FRMAE#脉冲高低基本全一样,正常的是有高有低,并且相差很大

哦哦~~,明白。那可否认为,在测其它信号时,当负脉冲拉低过头时,都视为不正常的?

网友:
楼主你示波器用的很好啊。。看来你是个实力派哦 波波的技巧多来些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贴,受益很深,不得不说声示波器用得相当的好。“进入正题:接到机器接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0.7左右停住,有点像不跑码哦,迅速拆机一看,显卡做过,北桥做过,网卡,声卡,BIOS都有动过的痕迹”这句话就说明了问题所在,前提是在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条件下.

wxf

网友:
上家修不好是直接拿过来的,做桥的技术是杠杠的了,所有基本不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兄弟,思路清晰,示波用的很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不错!看来这个技能是迅维的绝密啊!

网友:
思路清晰啊,值得学习

网友J:
如上2幅图,FRAME#正常与否LZ是怎么判断的?

wxf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如上2幅图,FRAME#正常与否LZ是怎么判断的?

两个的幅度相差那么大,就拿FRAME#来说,

网友K:
为什么这就确定是南桥的问题?我不懂  希望请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为什么这就确定是南桥的问题?我不懂  希望请教

看了图纸知道了,原来这些是从南桥发出来的

网友:
请教楼主,如果没有示波器是不是这类故障就无法解决了,有没有其他方法

网友:
CLK_SMBDATA、CLK_SMBCLK这两个是不是内存的时钟

网友:
超给力!,有示波器就是方便

网友:
牛气冲天了!真心不错!

网友:
这是个什么插槽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呀

网友:
你这示波型号是多少的 ,抓波不错

网友:
有一点我不太明白,你测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,和时钟都没有波形。
正常应该先看看时钟芯片条件和其他时钟信号,先吧时钟修好啊。怎么会考虑到测量上一个信号呢。

wxf

网友:
你先跑下图纸看下,那不是内存时钟,相当于I2C总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待机电流多少,是触发后没了,还是?

修好了是上家把那3 5V待机芯片的电阻换大了

网友:
加分了,但这似呼很深奥,都没看明白,看来基础不够好

网友:
那个上家也够悲催,都做了那么多了,为什么不动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波形的正常与否是不是只能靠积累记忆了,还是有别的捷径呢?

我也想知道。

网友L:
楼主示波器用得是淋漓尽致了,这样的技术可以说是真的很牛了,泉州有这样的高手我就不需要大老远跑到广东湛江来了啊,楼主怎么没有早点让我看到你的帖子呢?不然我真的怎么样都要拜你为师啦,呵呵,楼主方便告知是在泉州哪里么?我也是福建的而且经常在泉州南安玩,有机会定会去拜访你,呵呵,在外面这么远不方便,过年后回去有机会就去看看哈,可否?交流就算不上了,因为你太厉害了,我太菜,佩服你就是了

wxf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楼主示波器用得是淋漓尽致了,这样的技术可以说是真的很牛了,泉州有这样的高手我就不需要大老远跑到广东湛 ...

我也是最近才发帖的,最近不忙才有时间发帖,你去寻那边多久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怎么你上机就打内存波波  时序你蛮清晰  我也想学学用示波器修不跑马的机

为了能快速大概判断故障在哪个范围之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什么是负脉冲和正脉冲

负电压和正电压总知道吧,一样的意思吧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是最近才发帖的,最近不忙才有时间发帖,你去寻那边多久了?

我从7月1号到的这边,刚大专毕业呀,天啊,这边无亲无故一个人都不认识就靠着迅维电话联系一下就过来了,现在主板显示器之类的是会修了,可惜店里笔记本量少,我接触的很少,所以不了解,我还发现这边做同行的生意那是会做死人的,同行的笔记本才一百二,我记得我在漳州的时候也不是这个价的呀,怎么到了这边技术这么不值钱了呢?台机主板同行25块,修得我都块尿都滴出来了25打死我都不动桥啊,至少八十以上才给他重植一个。抱歉我真的对这里没好感,而且老是被欺负想想还是副福建好毕竟自己是福建人,到这边感慨太多了,向你埋怨一下,希望你别介意

wxf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我从7月1号到的这边,刚大专毕业呀,天啊,这边无亲无故一个人都不认识就靠着迅维电话联系一下就过来了, ...

迅维电话联系一下就过来了,你是迅维介绍你过去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迅维电话联系一下就过来了,你是迅维介绍你过去的?

没,我是在迅维时看到电话我就电话联系好过来了

网友M:
很佩服兄弟的水平 ,厉害,疑问 你怎么判断波形正常不正常的?

wxf

网友F:
引用 网友M:
很佩服兄弟的水平 ,厉害,疑问 你怎么判断波形正常不正常的?

看波型看多了,看多了就知道了

网友M:
引用 网友F:
看波型看多了,看多了就知道了

开始2us,后来1ms,什么情况

wxf

网友F:
引用 网友M:
开始2us,后来1ms,什么情况

那是抓下来,然后调时基进行波型分析,所以就是那样了

网友:
示波器看样子也不能缺少

网友:
这里没示波器真玩不转了!!

网友:
楼主真的很牛啊,写得都是精华,真得很受益

网友:
     LZ,我能请教两个问题么。1.你那个有问题的FRAME和正常的FRAME我看波形貌似没什么很大的区别吧。只是有个新号竖线密点。有个线要稀疏点而已啊。2.内存的BUS有波形的前提条件是什么?是南桥读取到BIOS程序后,还是在什么信号之后,才有内存BUS总线波形呀?望解答下。

wxf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的示波器什么牌子?用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佩服

网友:
崇拜会用示波器的人才,有机会也买个来玩玩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,能解决很多问题

网友:
这是不跑马吗?我怎觉得是不过内存,不跑马怎不测ADS#?

wxf
当然不跑码了,装上跑码卡试过,没先去测ADS#这为了减少维修时间

网友:
楼主是示波器里的精英啊~

网友:
有波波器就是好  我也瞅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是抓下来,然后调时基进行波型分析,所以就是那样了

是这样呀  谢谢  愿意和你交个朋友

网友:
出现这种波形,我想知道,你怎么能这么肯定,是南桥?

网友:
楼主我来了,你这技术是在哪学的……我新手在维修店里当学徒  这边没有示波器,示波器好学不?

网友:
这坏的FRAME的波形不熟悉的肯定不知道是还是不对,看来细心才是关键

网友:
特别崇拜能用示波器修机器的大神,俺示波器买来几乎没用,用示波器修主板从哪里可以学到入门基础呢?

网友N:
楼主玩波波可谓是炉火纯青了,受教了!看你近期活跃很频繁,下期优秀会员非你莫属!

wxf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楼主玩波波可谓是炉火纯青了,受教了!看你近期活跃很频繁,下期优秀会员非你莫属!

兄弟呀,是不是优秀帖子还得照发,主要是近期时间多,

网友:
是要读取到BIOS后的正常跑码后才发出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,很专业,很给力,向你学习

网友:
示波器 只是见过 还没有用过

网友:
我到现在还没有配示波器啊

网友:
有示波器修些复杂的信号 确实帮助很大 我们在档口修的很少有示波器给你提供 所以 可能最后是换南桥好的 但是具体是哪个信号的问题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你是怎么看正常与不正的波形的, 我觉得是你的时间设置与触发电平设置不一样吧。。所以导致换了桥与没换桥的波形是不一样的。。。

wxf
换后和没换前是有差别的,你细看FRAME就知道了,时间设成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电路是硬伤

网友:
有示波器很好,可惜我的TDS2012不能下载照片,只能拍。

wxf
wxf
可以的吧,如不能,那USB用来干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的吧,如不能,那USB用来干嘛

哪里有USB,后面有个排针的打印口,遗憾。

网友:
羡慕啊,修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打过示波器,抠门的老板不给买,哎!私底下买一个要好好研究了,,

网友:
的好好学习一下信号;能指导下吗?

网友:
最关键是分啊,加400多

网友:
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