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示波器怎样打内存A/D波形

楼主(2013-11-27):
使用示波器打出的内存波形是怎样的,没过内存与过内存怎样区别。

网友:
随便找根地址或数据线,正常的时候是一幕幕的比较乱

网友:
渴望详细的回答哦

网友:
找几台正常的机器测就知道了,正常的机器波型是持续的;在显示图像不动的时候没有程序运行时波型是有规律的。

网友:
最好找一修好板,打到内存上的排阻测测看

网友:
我没好的示波器 只有100M 的 有时候只能判断能不能 到内存

网友:
等待高手回答。

网友:
看内存排阻上的波形,好坏板对照下

网友:
用打阻值卡,上都标的有

网友:
正常时,AD线上有持续的方波但没有方波这么整齐,不正常时是一排乱毛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