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1440开机大概30秒掉电

楼主(2013-11-27):
戴尔N1440开机大概30秒掉电,散热是肯定处理好的了,EC换过了,BIOS刷过了,还是一样,之前是不稳定,不定时掉电,现在是开机没一分钟掉电。各大供电都是稳定的。还有我打算把RN2802去了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么去尝试看看是不是温控引起的,谎报军情了。

网友:
RN2802链接的两个信号时THERMTRIP#和POWER_OK#,图片上传不了,等了半天没上传得了

网友:
掉电的机子不好修的

网友:
最后什么问题,搞定没?

网友:
搞定了,什么问题,我也有一台

网友:
遇到过N5440掉电,是因为电源小板引起的,,1440目前还没有遇到过,只能信号一个一个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