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乃神机、请各位高手指教、

楼主(2013-11-27):
接手一台惠普6930P、来的时候开机HP、LOGO过了就不显、由于之前刷好过一台、虽然不是这款机、论坛没有独显的、就去惠普售后拿了块一样的板、直接换了BIOS、这下死了、之前还显一下、换了BIOS直接不显了、想去拿回来、人家又发货走了、郁闷了、没办法、拿风枪吹了下显卡、意外啊、尽然显了、就放在那里、报了显卡、客户说修、我做了显卡、裸板试机、显了、装机到剩下键盘和螺丝没上、再试下、悲剧了、现象和来的时候一样、我就想难道是显卡没做好而不稳定、拆了、重新植球、半小时后、开机、涛声依旧啊、这下好了、排除法、无线网卡拆了一样、第二个就拆的触摸板、好了、显示正常、进系统正常、声卡、有线网卡正常、直接定了一个触摸板、第二天早上、顺丰哥一到、马上装机测试、冷汗就出来了、涛声依旧啊、拆板出来、找出图纸、TP-DATA、TP-CLK都有、+5VS也都有、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、只是不明白TPCLK为什么也是5V、于是直接换了个EC、现象一样、再用排除法、插上触摸板、拔掉COMS电池、、也可以正常、COMS电池有3V、换了个3.2V的、什么都插上、正常了、装好机、不停地开关机、做了几十遍、结果正常、心想这下有钱收了、第二天一早、拿来开机、我想欢乐斗地主输了的音乐可以形容我的心情、求各位高手指点下思路吧、小弟初学电路、实在不明白那个CLK为什么有5V、

结束时间: 2014-2-25 15:27

正方观点 (2)

BIOS问题

反方观点 (3)

显卡问题

辩手:0 ( 加入 )

    辩手:1 ( 加入 )

网友:
    你最好还是刷个BIOS 。

网友A:
    外接应该一直都显示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外接应该一直都显示的吧

    一样现象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一样现象、

    最后不是换个COMS好的么?

网友:
    按正常思路来搞吧!别什么问题都去刷BIOS

网友C:
    查查那个5V是哪里来的 我之前有个机器是那个单独的读卡器板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查查那个5V是哪里来的 我之前有个机器是那个单独的读卡器板有问题

    从EC来的、

网友:
    这个应该是板层连电造成的 可以把电路切断测试

网友:
    ADM的机器吗

网友:
    没思路  学习了

网友D:
    有可以是板有漏电,这只是我的猜测,你可以把板清洗下,再烤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有可以是板有漏电,这只是我的猜测,你可以把板清洗下,再烤板试试

    恩、先试试、我都准备加下SB、毕竟那些外设都归SB管、

网友:
    找下5V来的上一个原件是什么过来的,就明白怎么会有5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