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重启不亮

楼主(2013-11-27):
故障:不亮 电流是1.9维修:1.加旱显卡 ok
但是R61进入系统后重新启动后黑屏--U起后重启黑屏 ---进bios重启后黑屏
重启不亮  重启后电流是1.001左右(没电池的情况)。

2.恢复出场设置,故障依旧,
3.插拔内存故障依旧
4.把内存更换了槽子好了
看来问题应该是板子检测第一个内存槽的内存后才会重新启动亮,也就是必须第一个槽子有内存才行,应该是检测一个64k的内存才好使。
看来故障就是应该把内存槽的第一个插上才不会重启不亮,两个内存槽我都插上了内存重启也好使

网友:
这款机器内存要差下边的卡槽  不然很多机器报错

网友:
IBM的吧。IBM的要先插第一个槽才可以正常开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