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简单更改打印机连供【海望非原创】

楼主(2013-11-27):
打印机用久了会没墨水,但是佳能的的墨盒原装的可贵了,所以一般经常使用的人都会把它改成连供,这样就能外在不停的供墨。
工具/原料

  • 墨盒,连供,钻子

网友:
方法/步骤
  • 1

    打开里面,佳能一打开打印机的机盖墨盒都会跑到指定的位置。

    步骤阅读

网友:
  • 2

    没有改连供墨盒是这样的,撕开一层纸,看到里面的几个孔。

网友:
用钻子把三个孔钻成三个孔。

步骤阅读

网友:
把连供准备好
按每个孔不同的色把连供的管线分布好

步骤阅读

网友:
再把装好的墨盒装回打印机里,再拿一个卡扣把线固定起来,

步骤阅读

网友:
到这个时候已经完成大半了。

网友:
再拿一个卡扣,
固定在打印机的中间部位.

步骤阅读

网友:
把连固定好在卡扣里,然后拉好墨盒走线的长度,不可过长过短

网友:
呵呵,盖上机盖,连供就完成了。因为不想去再动手,所以只简单的把连供分布在外面。

网友:
具体机型具体分析...有些机型不适合改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