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68-am se2 或者跑50-d0-c5,或者不跑码;伴有内存电压不同,但都偏高。 求解

楼主(2013-11-27):
华硕 m2n68-am se2,am2+单桥,开机上电不亮。跑马情况有两种:
1 跑00-50-d0-00-50-d0-c5, 卡在c5。测量供电都有,复位时钟至少指示灯是对的,无图没法测。内存供电1.95V
2 有时不跑码,供电都有,内存供电2.15v

两种情况下内存都偏高但不一致,测量位置在电感前脚(可能显示和测后脚有出入)。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吗?

读了好多跑c5的帖子,诸如刷bios、换电池、换32.768、加焊io、压桥+cpu座,工作都做了,如故。

网友:
既然内存供电不正常了,那就找个图纸,顺着跑跑线路看看了!

网友A:
一般加焊桥就可以的,试试看,我修过。。

网友:
桥虚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加焊桥就可以的,试试看,我修过。。

楼主不用压,直接加焊。应该多数是桥

网友B:
内存电压1.95V还行,2.15V肯定是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电压1.95V还行,2.15V肯定是高了。

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它会变化?搞得我不知道内存供电是不是有问题了

网友C:
换个时钟,时钟到内存的频率不同,还有内存供电IC有问题。不装内存报警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时钟,时钟到内存的频率不同,还有内存供电IC有问题。不装内存报警么?

没有时钟,可能集成到单桥里了。
不装内存不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时钟,时钟到内存的频率不同,还有内存供电IC有问题。不装内存报警么?

郁闷,忘了是单桥、这样连CPU都没跑过。这种当没跑马修,查CPU供电有无问题,或者把BISO旁的822换了

网友:
内存供电太高了,会不复位,

网友:
明显桥的问题,我碰到一回基本相同的故障,都是跑到c5就不跑了,加焊桥试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加焊桥就可以的,试试看,我修过。。

桥虚焊能造成内存电压高吗?对了是几代内存啊?

网友:
C5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,不过你是单桥的,干桥啦

网友:
直接干桥 刚才弄了个板M2N68-AM 跑D3 D5 C6 直接加焊OK

网友:
桥的问题把

网友:
都是大神啊 小弟 正在努力中, 我再去看看 板子

网友:
我也认为是桥的问题

网友(2014-01-12):
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。。。。。也是找不到问题在哪里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