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dh1200本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13-11-27):
能进pe  文件复制完后重起到xp滚动条停住不动了,系统换了,硬盘也重新分区了,win7 xp 都试过了。还是不行。pe  dos 怎么搞都行,就是系统装不完。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,万分感谢高手指点!

网友:
改硬盘模式 或用原装盘装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模式不对

网友A:
你进pe后先到pdtt分区表医生重新重建一下分区后保存后再从新启动电脑
   然后再打开分区软件从新分区一下试试咯,都不行的话把硬盘挂到好的机子上试试硬盘式不是好的咯

网友:
补充一下,没有光驱,这个本上次就是我做的系统,一点问题没有,这次因开机出现鼠标就不动了,桌面都没有出来,是灰的,以为是系统问题,可是就是做不上,是不是真的桥有问题呢?

网友B:
不装驱动试试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进pe后先到pdtt分区表医生重新重建一下分区后保存后再从新启动电脑
   然后再打开分区软件从新分区一下试 ...

我感觉你说的这种情况机率高些,因为其它的原因我都试过了,我没有合适的硬盘所以没有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装驱动试试呢

谢谢您 的回答,还没进装驱动的步骤呢。ghost完成重起就起不来了,应该不是硬盘模式问题

网友C:
装SP2吧  5570就是这个情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装SP2吧  5570就是这个情况

嗯,只能这样了。我也奇怪了怎么以前能装现在不能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嗯,只能这样了。我也奇怪了怎么以前能装现在不能了呢

试试吧  搞不好会有惊喜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