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CP68/61不过内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11-27):
ONDA  NCP68/61不过内存,测断卡显示CFCF,内存供电正常,用打阻值卡,3。3V供电正常,时钟正常,管理总线也正常。可能是桥虚焊,加焊后,故障依然,点晶振发现跑C1,再点跑C3,07,换晶振,正常。

网友:
跑CF这个通病我遇到两次,但倒霉的是,我换晶振都没用。
最后也没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