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有点小问题??求解。

楼主(2013-11-27):
  我刚刚开始修笔记本,就出现问题了。自己的acer E1471G型笔记本本身是好的,我把它拆开后就坏了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求教同行说说,随便说说也行。我主要想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元器件损坏。还有上次拆开一个小耳机音响《USB和耳机接口》,装回后,就只有一个音响在响,另一个很很小声,求原因,先谢谢大神哈。

网友:
没装好吧上螺丝上断线了。

网友:
螺丝先上对,因为螺丝长短不一,再就是线要插好,装的时候仔细,不要伤到元器件

网友:
还有记得防静电,笔记本很脆弱的,该不是静电把哪块芯片干了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压到线了

网友:
楼主不是搞这行的吧

网友:
你那主板的CPU座下有没有大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