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 进系统25-30分钟掉电可以从启动

楼主(2013-11-27):
     X201I 进系统 25-30分钟就掉电 还能从新启动  另外就是启动的速度比较慢   通病的那个电阻换过 TB 换过   CPU I5-480M的 南桥HM57 求高手指点 BIOs 刷过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BIOS 刷的也不对?

网友:
看来不好整, 搞不好CPU,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

网友A:
不排除CPU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排除CPU的问题

什么意思 CPU 那边那个部分

网友:
风扇是不是不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