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 均压电阻开路 一个560UF200v爆浆 求思路

楼主(2013-11-27):
拆开电源 发现大电容一个鼓包,取下测试,一个报废,另一个用数字电桥测试470UF有点低看其中一个均压电阻 开路 100K 0.5W
手上没坏电源的配件,电容也没得,需要去买点回来娱乐一下吗?上图

我估计这个电阻0.5w
为什么呢,因为我买的1W的比这个大点点,如图

网友:
电源实在是不会修啊~~~楼主你娱乐好了没~~修出来了没

网友:
这几个件买回来,上到板子上先别上电,开关管估计短路了,再看看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小件短路或断路,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得换一个!
再有你看看你买的电阻有一个是0.22的别上错了!

网友:
      是的,尺寸大的电阻色环不对,应和小的一样。100KΩ电阻色环为 棕、黑、黄。

网友:
应该弄得好的

网友:
长城电源值得一修,网购二只电容和1W150K-820K的电阻二个即可解决问题,这是长城电源的通病,都是电阻上面上的胶引起的。

不知道长城为什么用上820K的分压电阻?最近修一个ATX-250S,P1014换了就有4.99V待机了,但大电容测容量相差了100UF左右(电阻是820K当然没烧)!13009测放大倍数为19、25 ,断电时测待机5V

网友:
真假电源还是问题~1

网友:
旧的电源上有这种原件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和原来相同的电容,可把两只电阻同时更换成相同的阻值和功率的即可,一般阻值可120K--470K都可以,功率一般为0.5W以上为好。一般电容失效容易损坏上功率管13007,测量一下即可判断,就是注意更换元件后测量一下每个大电容上面的电压,一般正常情况下为150V左右,并且两只电容上的电压尽量相等,如果一个电容电压过高那么另外一个必定降低,较高电压的电容容易损坏。

网友:
恐怕不止这几个东西坏啦吧

网友:
本人经常修长城电源280到500W的那电阻均压的买150K 1W 就可以了,什么860K 330K100K,电阻烧坏,导致电容暴的,换150K就行了

网友:
我们这边一般情形下是不修电源的。有机会也试一下手。

网友:
两个大电容的容量要求一致,两个开关管的放大倍数也要求一致,否则偏离太多,易产生驱动不平衡损电容和均压电阻,还易发生啸叫。

网友:
确实大电容一换就换两,不差件尽量更换

网友:
电源不好修,喜欢成片的坏,先地毯式检查一遍再换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