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5换过显卡后不亮机,

楼主(2013-11-27):
换了N个显卡都不行,后来刷个BIOS好了,三星的主板真坑爹
显卡

网友:
不按套路来了,就要不拘一格。

网友:
.....三星的烂板子 伤心了的。。。

网友:
三星的板子做桥很容易变形的

网友:
面对这样的机器 我是直接上BGA 先报换显卡的价格,然后把机器旧显卡给加焊,先让客户回去用,坏了再回来,我做好散热措施

网友:
三星的本本也是坑爹啊……

网友:
确实,这个板子确实很容易变形

网友:
就像B460清尘说不准就搞的EC程序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