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电源,雪蝶400w, 5vsb正常,开机转一下就停,同时电源里面“兹”一声

楼主(2013-11-27):
第一次接触电源维修,刚才电了一下很爽!

电源400w,有时候能用,但开机的时候里面“兹”一下;但大多数都是按开机后,电源“兹”一下就断电了,但主板可以重复触发,电源重复“兹”。
感觉好像是主板保护,但实际主板能上电是没问题的。

直接短接绿线到地,效果一样,“兹”一下后电源风扇就停了。以前没修过电源(显示器电源板跟这个没法比啊),这是哪里的问题呢?电感?

补充内容 (2013-11-28 10:37):
听声音好像是FPC部分。今天空载测量:插电后桥输出292v,大电容只一颗,275v;短接绿线到地不放开,“兹-转一下-停”,但会自动循环,几次后风扇常转;此时“兹”声持续但很小,大电容390v,供电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3-11-28 10:38):
如果接到主板上,多次都是不输出电压。另外学主板时,印象中如果是电源保护,是不能重复触发的,但这次可以重复触发,只是不加电。

网友:
这电源结构比较特殊,怕是难修。振华电源全部是LLC架构的

网友A:
电源保护引起的,查次级的整流管和负载电阻。

网友:
原来这“雪蝶”是振华电源之一,我知识太贫乏了。 商场里常见的就是那些100左右的300w以内的电源,基本坏了不修。

另外,LLC架构很难修? 还望您指点一二

网友B:
          LLC是一种通过控制开关频率来来实现输出电压恒定的谐振电路,比现在的 PWM(脉宽调控方式)技术先进,经 80Plus 认证的电源大都采用这种LLC架构。
          它的优点是:实现原边两个主MOS开关的零电压开通(ZVS)和副边整流二极管的零电流关断(ZCS),以实现提高电源工作效率。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LC是一种通过控制开关频率来来实现输出电压恒定的谐振电路,比现在的 PWM(脉宽调控方式)技术先 ...

第一次修电源,就碰上个高级货色,难!

如果不赶时间最好先放一放,查一下主控芯片的资料,看看各脚正常时的电压和故障电源的有什么不同,检查主控芯片周边的元件有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保护引起的,查次级的整流管和负载电阻。

电源保护的话,是不是主板不能重复触发啊?记得当初是这么学的,现在可以重复触发,只是转一下后不加电

网友C:
整流后300v电压接上275v不会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整流后300v电压接上275v不会爆么?

整流后输出不到300v,在大电容上测量时275v

网友C:
整流后输出在大电容上电压一般都是300+的。。。你的是不是低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整流后输出在大电容上电压一般都是300+的。。。你的是不是低了。。。

我真希望是低了,也算是找到问题点。 不过我不太确信,如果是低了,会是哪里的问题?大电容不行了?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电压正常,主动式PFC要启动电源后,大电容才会升高到380V左右

网友B:
       主控 IC 什么型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控 IC 什么型号?

小板拆下来了,芯片是 CM6800G 8*2 双列直插

网友B:
       使用 CM6800G 的电源为双管正激结构。近年来这种结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、低端电源上,主要是原材料价格降下来了,技术比较成熟了。市场趋势已表现出,电源转换效率不行的就几乎等于没卖点、低性能。       传个资料供你参考: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使用 CM6800G 的电源为双管正激结构。近年来这种结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、低端电源上,主要是原材料 ...

非常感谢您,我对照着测量一下,不过控制ic在小板上,如果带电测量的话可能需要将小板反装到背面,还要时时注意打火爆炸,比较不方便

网友:
看一下高压侧芯片供电那一块,就辅助变压器的输出上的电容,记得是高压侧这边的,前面的芯片在待机芯片起来后是靠这个地方供电的,如果这个电容有问题,电源会出现反复启动!

网友:
非常感谢您,我对照着测量一下,不过控制ic在小板上,如果带电测量的话可能需要将小板反装到背面,还要时时注意打火爆炸,比较不方便

网友E:
电源用了几年了?看楼主的描述多次重复上电还可以工作,应该没有大问题,注意查小板上的电解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源用了几年了?看楼主的描述多次重复上电还可以工作,应该没有大问题,注意查小板上的电解电容。

小板上都是贴片,没有电解电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非常感谢您,我对照着测量一下,不过控制ic在小板上,如果带电测量的话可能需要将小板反装到背面,还要时 ...

用几条线飞过去就行,不用焊在板背面,等修好再焊回板上,这样也方便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