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11C 用风枪还是铬铁

楼主(2013-11-27):
是吹还是拖啊.
经验丰富的指点下

网友:
看你自己的焊工水平吧     都可以的

网友:
   还是   风枪好取的

网友:
先吹后托 引脚焊锡饱满

网友:
如果焊接水平为一定值,追求效率的话,自我感觉还是烙铁好。因为烙铁焊完的一般不会空焊,处理完毕后可以直接通电。(不想风枪那样必须得等到凉了才通电)
②风枪的话,有时掌握不好会吹爆劣质主板或元件。主要一点我不喜欢焊完东西,还得等几分钟。凉了才能通电。-------不知大家感觉呢?

补充:如果拆网卡建议用风枪。焊网卡建议烙铁

网友:
拆卸建议用风枪,拿下后拖平焊盘,清理芯片,最后对角定位后用电烙铁拖焊,助焊剂别忘了刷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