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启动开机不引导 提示这个

楼主(2013-11-27):
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

单独换硬盘  单独换主板   都做系统了   当时没问题   第二天又提示这个

首次开机不引导  重启后就正常

网友:
看硬盘是否有跳线,仔细看下跳线说明是否是主硬盘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模式设置不对。

网友:
看跳冒有没有电压啊,是不是cmos不能保存造成的啊

网友:
硬盘插在哪个接口??进BIOS里看一下,,把硬盘接到第一接口去试一下..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数据线有问题!

网友:
重置BIOS试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