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V星MS-7512主板,LOGO处当机,但是按键盘起作用。

楼主(2013-11-27):
一块网吧用的MS-7512主板,原本是好的,因换机箱时,SATA接口处没有铜柱,铅笔网管就用螺丝把主板直接拧死在铁壳机箱上,结果出现了检测完内存和USB就当LOGO的问题,但是此时按键盘的TAB、DEL、F11、NUM等键还起作用,就是无法进入下一步了。刷BIOS无效。手摸JMB363(IDE RAID芯片)有些热,但是不是特别烫手,是不是它挂了?
求修过此机的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发错位置了,麻烦版主移动到“主板维修”板块,
谢谢了!

网友:
这怎样下手了

网友A:
应该是RAID芯片挂了,检测不到硬盘就卡那儿了

网友:
没有铜柱的情况上螺丝,可能把板子压变形了,,

网友:
被催啊

edisong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直接换吧,这类故障都是这样处理的

网友:
你这不是卡USB么、、南桥坏了、只有换

网友:
卡logo 首先一个个排除,内存。BISO  桥。原本是好的。那就是你装好把南桥烧了。

网友:
板子压倒变形了吧。。先按挡LOGO的方式入手

网友:
你先取下硬盘还卡就换电源,还是不行的话,我也想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板线没事吧、有可能南桥坏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晕,这事儿是铅笔网管做的.

。。。先不管是用什么做的,现在还卡LOGO么? 你有把板拆下来单独试过么。?还是一样的话,恭喜,是南桥问题。希望你早点解决。

网友:
测usb阻值,顺便看看usb口有没有针倒!还有拧错螺丝的地方附近有没有掉件或电路断线的!或者刷个BIOS试试呢!
咋整都不行就换板吧!

网友:
摸摸网卡芯片热不?这板子不是被雷那啥啦?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,再排除网卡,声卡,BIOS,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!

网友:
还是安装的问题吧?可能板子变形了,要不就是桥虚了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BIOS  南桥!!拔掉所有外设

网友:
msi板子好像经常出问题,特别是bios

网友:
你好,现在就是直接空板测试的。而且BIOS也刷过了,没有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RAID芯片挂了,检测不到硬盘就卡那儿了

你好,我已经把RAID芯片吹下了,故障依旧.看来不是它的问题.

网友:
可能短路烧原件了,换掉吧@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