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516不亮机刷bios不开机

楼主(2013-11-27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机器,HP compaq516,开机不显,接电源开机,电流跳变正常就是不显,HP这种机器大多为北桥问题,不管那么多,加焊北桥,上电故障依旧,难道是显卡,不行,不能三板斧这样修了,还是查查吧,在网上逛了一圈,果然有收获,刷bios,这个机的bios是SST的,下了个bios怎么也刷不成功,后来知道用的bios机不支持刷这个型号的bios,在同行那里刷,也刷不成功,每次快要完成时提示错误,换了一个bios资料还是一样,更换bios,同型号的,也刷不上,不知道为什么。找了一个别的型号的bios,刷上了,但是不开机,连3,5v都没有,这款机器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吗??3,5v开启信号时EC要先与bios通讯之后才发出的吗???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  好好找个编程器吧   太老的是刷不了SST的

网友A:
BIOS刷不上是什么意思?是擦除不掉,还是烧录不进去。有可能加密了,点击解除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刷不上是什么意思?是擦除不掉,还是烧录不进去。有可能加密了,点击解除试试
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能擦除,能烧录,就是快结束时提示错误,终止编程,bios资料换了三个,都一样,bios换了一个,是用过的,考虑的是不是这两个bios都坏了,明天再去找下还有没有这种没用过的bios,这种SST的bios很容易坏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