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A550 冷机 不开机 求大神指教!~

楼主(2013-11-27):
问下您 神州的 A550 本子 问题是 电源灯 电池灯 开机灯 都正常,屏不显  硬盘灯不亮,风扇转下就停了,然后不要动 放着5分钟 CPU和GPU 都热了,在按关机键 关机  在开 硬盘灯亮 正常开机!~

问题属于 冷机 不开机现象,请问下 这个问题有么有 明显的排除法~
看了论坛里面帖子 有人说是RT8206B 芯片问题~~ 我想 大师傅 有经验的,指导下 立竿见影的!~

说下 前面无问题的时候 使用现象  本子我朋友的 3年没清理过灰尘 玩游戏常 自动关机,最近一次是 看监控 占用CPU负载很大的情形下 连续开机2天,送过来给我的时候 我拆开 清理散热片灰尘 已经堵死,风扇上油 重新硅脂, 就做了这么多!~ 然后就是测试怎么开机的!~

斑竹 和 有经验的 能不能 看下啊。

网友:
我不是正式会员,如果方便的话 麻烦帮忙转发下 到 上面专业 笔记本维修  里面去,麻烦你们,朋友的笔记本,我工具齐全是个 爱好者  但不懂电路图  还有高度集成电路  不会测量。。工具有 风枪 焊台 4位半数字表!

网友:
求图纸有没有

网友:
老兄,还是送修吧。爱好者也不能拿别人电脑开刀啊,维修笔记本首先你的会懂思路,你怀疑哪儿测量哪儿正常,别人才给你相应的指点,小心把笔记本搞废

网友:
不懂的话一个来说没什么戏.如果你看得懂的话,就拿个风桥,把EC,各主板电芯片加焊下试下吧.最好找专业的人员.

网友:
找专业的人员

网友:
电源 坏 了

网友:
其他地方你都检查了嘛 不是没插好嘛

网友:
其实我是最讨厌十五字拿经验的人了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了,去修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