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开机卡在显示主板型号那

楼主(2013-11-27):
台式机开机卡在显示主板型号那,不动它  一天就卡在哪里,重新开机就一切正常。把机器放个1.2小时  再开机又出现   卡在主板那。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先将数据线检查一下或者换一根好的试试看。

网友A:
主板连接设备出错……

网友:
把主板上的外设全部拔掉,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连接设备出错……

具体什么情况,怎么弄

网友B:
主板故障。如果会修就修一下,不会修就换一块。主板最有可能是BIOS电路有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是说VGA线,要是现有问题的话就不应该多开几次就显示啊

数据线就是连接硬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线就是连接硬盘的。

那个STAT线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故障。如果会修就修一下,不会修就换一块。主板最有可能是BIOS电路有故障。

我感觉应该是电容有问题,只要是热开机每次都可以开,冷开机就出现这问题

网友:
主板故障吧,LZ你得修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