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路由器的一些常见问题的归纳整理

楼主(2013-11-27):
一、Wan口无连接
二、Wan口有连接,但连接失败。
三、宽带正常,可以ping通,但无法打开网页
四、无线不能连接,但有线连接正常
五、频繁掉线
五、安装路由器后网速慢
六、不能获取IP地址(不能获取外网地址、不能获取内网地址)
七、IP地址冲突的调整
八、VPN连接

一、Wan口无连接。
Wan口无连接是安装路由器时最常见的故障之一,处理起来看似简单,实际上有可能根本无解!Wan无连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:
1、线路没有接正确!这是最应该批评的疏忽大意!有时候路由器这边Wan口倒是插上网线了,但是却没有连接到Modem上,LAN接入的没有连接到墙壁上的模块中。
2、网线连通性故障,主要是网线质量差,或者线序都不正确。对于Modem接入的路由器,通常Modem距离路由器都不远,只要线序没有问题,就算是很差的网线都可以正常连接。对于LAN接入的宽带则要注意,如果楼道交换机到路由器之间距离比较远,网线质量必须过关,否则会因为线路质量差无法连通!这里网线不仅是网线本身,还包括水晶头、进户弱电箱、墙壁上面板、模块等一系列环节,其中任意一个环节不稳定都有可能导致WAN口无法连接!因此对于LAN接入的宽带路由器WAN口无连接的,必须慢慢一个一个环节检查。
3、速率不匹配。这个主要是对于LAN接入的方式的宽带。部分ISP偷工减料,楼道交换机到桌面被限制在10M的速率上,不能达到100M的标准。而目前大多数普通路由器都不支持10M的连接速率,因此会因为速率不匹配导致WAN无法连接!遇到这样的情况,可以找市面上小部分支持10M WAN口连接的路由器测试就清楚了。
4、Modem不稳定。这个情况很少遇到,但是一旦遇到则很难正确判断.故障表现如下:Modem单独连接电脑可以正常拨号上网,Ping值正常,连接路由器,路由器WAN口显示无连接,更换各个品牌路由器均无效果。因为单独连接电脑可以正常上网,则往往忽略Modem的问题。实际上,这个情况Modem往往存在内部元件损坏的故障,主要是供电电容爆浆,导致供电不稳定,从而路由器连接失败!更换Modem解决故障!
5、ISP限制端口连接数。曾经遇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,客户家跑了几次,更换了几个路由器,均显示Wan口无连接,只有发送没有接受。原因是ISP限制客户线路只能连接一台终端,因此一旦接上路由器就出现故障。解决办法:投诉工信部,或者威胁拆机,不再使用他们的宽带。遇到这样的问题很难处理,要知道,这里是天朝!
6、线序不对。这条与上边第二条的线序不对有明显区别,那是因为疏忽大意导致的线序故障,而此条则是线路维护员故意这样搞的。极少数ISP的维护员故意将楼道交换机出来的网线线序按照他自己规定的做,这样不能工作在100M下,但可以工作在10M下,问题出来了!外边自己买的路由器因为此问题导致WAN口无连接,然后给维护员电话,维护员说只要电脑能联网就与他们无关。实际情况是,他们维护员自己带路由器去客户处安装,安装之前首先在交换机处按照正确的线序做好接头,然后在客户家重做水晶头,当然也是按照正确的做法,然后安装路由器,收取顾客高价,并将原有的技术员贬损一番。此故障我遇到过两次,非常麻烦。

二、Wan口有连接,但连接失败。
此种故障表现为,WAN口显示有连接,但数据包只有发送没有接收,或有接受到依然不能联网。
1、宽带欠费
2、用户名和密码输错
3、如果是绑定电话的,有可能绑定的电话欠费停机,导致宽带跟着断网。
4、之前顾客自己设置路由错误输入宽带密码,导致路由器使用错误密码频繁拨号,从而ISP后台锁死账号。
5、ISP的接入服务器出现不稳定故障,导致账号莫名其妙的自动锁死。
6、MAC地址绑定。部分ISP对于MAC地址采取了绑定的策略,因此更换网卡或者添加路由器之后,检测到MAC地址的变化,因此不予返回数据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首先克隆正确的MAC,还不行的话,拨打ISP的客户电话,让对方在后台刷新一下数据,然后就可以正常调整路由器设置了。
7、网线质量不过关,发送数据和返回数据出现大范围丢包或者错误包,导致连接失败。更换水晶头和网线后再次测试。
8、电话线路衰减过大,导致modem信号不稳定,引起路由器拨号失败。

二、宽带正常,可以ping通公网地址,但无法打开网页。
路由器可以正常连接宽带,电脑或者手机也可以正常访问路由器,但是不能访问外网。此种情况主要是DNS设置需要调整。
1、手机能访问外网,电脑不能访问:此种情况表明路由器已经正常工作,但电脑的网卡需要设置DNS服务器地址,通常设置成所用的ISP的DNS服务器的地址,这样是最优化的方案,但实际应用中,极少数会遇到运营商的DNS服务器不稳定的故障,这个时候可以使用其它地区的公有DNS,个人比较推荐Google的DNS,可以说是速度和稳定性兼顾,8.8.8.8和8.8.4.4。
2、手机和电脑都不能访问外网,但可以访问路由器。此种情况主要是路由器的DNS设置出现了问题,虽然路由器连接上公网之后会自动获取DNS服务器地址,但是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获取失败的情况,因此导致终端访问故障。处理方式参考上边第一条。
3、电脑能访问外网,手机或者平板不能访问外网,主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路由器故障,大多数时候是被路由器防火墙限制了。请联系路由器管理员。或者路由器重新复位进行设置。
4、操作系统故障。

三、无线不能连接,但有线连接正常
1、路由器故障,特别是无线模块出现故障,可以更换路由器测试。
2、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异常,重新安装驱动。
3、找不到信号,检查无线开关。
4、笔记本无线网卡接触不良。
5、连接信号的时候始终显示正在连接,一个是系统问题,一个是无线密码输错,特别是笔记本,因为键盘上数字键和字母键状态不正确导致误输入。
6、无线路由器无线SSID最好别用中文。
7、信道受到外界干扰,导致连接失败,可以尝试着更换其它信道测试连接情况。
8、检查笔记本中午无线网卡的属性和路由器中是否一致,包括加密方式。
9、最低级的失误,路由器中无线功能根本就没有启用!

五、频繁掉线
1、检查水晶头是否氧化?是否松动脱落?LAN接入的检查入户处接头是否松动?线路是否破损?
2、Modem接入的,检查Modem到路由器之间的网线,以及Modem的电话线进线,Modem以及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是否可靠接触。
3、路由器是否处于按需连接的方式?此种方式在闲置一段时间后有可能会自动断开连接。
4、Modem质量问题,导致频繁掉线。
5、路由器质量问退,导致频繁掉线。
6、路由器到电脑主机之间网线连通性和可靠性。包括墙壁模块的可靠性。以及网线质量是否过关。可以将网卡强制到10M来测试看是否频繁掉线。正常情况下,网卡和路由器之间应该保证100M全双工模式。
7、如果是无线频繁掉线,要检查无线设置以及有无外来干扰。
8、电脑网卡和路由器之间的匹配问题。
9、如果是Modem接入的,检查一下分离器的地方是否电话线和Modem接线搞反了,以至于电话一响就断线了。
10、在有多个交换机的复杂网络中,有可能存在交换机多连接导致环路,引起IP地址冲突频繁掉线。
11、各个终端之间有可能多台电脑采用了同一个IP地址,或者有电脑中毒产生ARP欺骗。
12天朝特色,限制路由器。

六、不能获取IP地址(不能获取外网地址、不能获取内网地址)
A、不能获取外网地址,这种情况其实在单位中很常见。
1、线路质量不过关
2、设置不正确,特别是[敏感词]部门的内网,特别多。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基本上都是关闭DHCP,手动分配IP地址的,甚至部分还采用手动地址+MAC绑定的方式,既然新路由器上去,肯定是不能获取IP地址。而路由器通常出厂都是动态IP。
3、看看是否采用了VPN连接,这点在企业部门中很常见,各个门店或分支机构和总部之间多半采用的是VPN连接,而路由器设置不对,甚至部分路由器不支持VPN连接。
4、上级路由器或者交换机(往往是三层交换机)没有启用DHCP。
B、不能获取内网地址
1、线路质量不过关。
2、没有启用DHCP,而客户端也没有按照规则手动指定IP地址。
3、网卡和路由器不匹配。
4、系统故障。

七、IP地址冲突的调整
现在很多ISP赠送的Modem或者光猫或者无线猫,自带IP分配,而且往往和路由器的冲突,比如Modem分配给终端的是192.168.1.2,而路由器的默认网关是192.168.1.1,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,可以把路由器的改为192.168.2.1,总之,无论怎么改,都不要产生同一个网关地址,根据实际情况调整,这里没法细说,否则就要出书了。
八、VPN连接
VPN连接一般个人用户使用很少,主要是单位和[敏感词]部门,单位主要是各个门店或者分支机构和总部之间的联系;[敏感词]部门则是各个下级单位和上级部门的联系,总之差不多,一个意思。设置VPN并不复杂,但是一定要注意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,或者网址链接,我曾经遇到过复制网址的时候少了一个小数点,导致始终连接失败!
另外要注意的是,部分入门级路由器,不带VPN拨号的功能,只能换其它型号。
至于普通用户在电脑上设置VPN用于工作或翻墙,则是另外一回事,和路由器无关。

网友(2014-10-11):
谢谢, 楼主 。
还有我有一个问题,如果看见麻烦回我一下。
我的水星MW300R 无线功能连上后就是一直等待,呼上呼下 ,还需要重启手机等等'''''''''

网友(2015-12-21):
水星路由器 无线功能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