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下40部机的网络经常出现IP冲突

楼主(2013-11-27):
有个朋友单位有40部机经常出现IP冲突,路由器忘记问,具体情况是每台机已经指定IP,绝对不同,但总会上几个小时左右就有10几台会出现IP冲突,但内网之间的共享访问没问题,就是不能连接互联网。如果将路由设成自动获取IP却没问题,请问是什么问题,机的IP都设为192.168.1.XX,是不是要设成其他IP段

网友:
如果你的网络设备支持,可以设备在将IP和电脑MAC绑定。四十台电脑,不多,用不了一天就OK了

网友:
但为什么自动获取IP就长时间没问题呢,因为是没去现场,所以先在这里问下做个预备,如果到现场有什么测试方法,是将所有电脑都在路由器绑定MAC吗,有什么用

网友:
电脑的MAC地址是唯一的,将它和IP绑定就不会出现IP冲突

网友:
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个情况,ip地址绑定man,路由器自动连接外网。有次路由掉线,然后下面的100多台机器全部出现IP冲突的警报。最后路由重启之后就好了。为了杜绝这个问题发生,我采用域控+dhcp+isa2006的管理模式,至此没在发生类似问题。病毒和掉线明显减少很多。

网友:
看起来很复杂,我在网络方面基本没什么经验

网友:
做一次彻底的Ip绑定man吧。路由器中设置不绑定IP的不准许和网络连接。